更新换代精灵电机电调~问题来了。。呼叫大疆客服!!

楼主(2014-11-27):
分别跟两个店铺买了俩精灵新款电调,然后问题来了。。收到货以后,两个标的V2.1,一个标的V2.0,一个没标(卖家说是新版,工人失误忘了标记)。。。。我想知道V2.0和2.1哪个是配合2312电机的新款电调啊??大神们,客服们帮帮我吧,

网友:
接上试试

网友:
那个字是机器打的,不可能出现一批打掉的版本,做PCB电路板的都应该知道
忽悠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是4.06的电调固件支持电机2212与2312

电调固件能升级吗?2.0支持2312 吗

网友:
退换吧,不要舍不得快递费,免得出事了后悔。

楼主:
已退~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2.1版本的电调

大疆新出的LITE图传与精灵怎么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1的电调支持电机2212与2312,建议使用2312电机都要配合V2.1的电调,否则很容易烧毁电调。

请教,我的是旧版v+,请问我能直接换上2312的电机吗?还有新的电调和旧的电调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是旧版v+,请问我能直接换上2312的电机吗?还有新的电调和旧的电调有什么区别??

新电调通电时响完前面一段音乐后,就不响了,旧的还响四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是旧版v+,请问我能直接换上2312的电机吗?还有新的电调和旧的电调有什么区别??

需要更换电调才可使用2312电机,新电调提升了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换电调才可使用2312电机,新电调提升了动力。

还请问如果我不用原装的电调,用一般30a的电调,就像F450那些DIY四轴的电调来使用2312电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换电调才可使用2312电机,新电调提升了动力。

请问2312电机和普通电调能兼容么?例如好盈乐天系列。想用这个电机代替e300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2.1版本的电调

双11购入的2312新精灵电调全是V2.0,请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