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呼救!DJI A2 PC地面站为什么一直连接不上? 再求地面站高手,关于定距拍摄控制!

楼主(2014-11-27):
紧急呼救!DJI A2 PC地面站为什么一直连接不上?

谢谢各位,地面站已经连上,出现新的问题,求助高手指点!!!!

请问PC版地面站如何设置定距(点)拍摄? 现在是用futaba控接收机(8通)控制飞机(全部用完,两个杆加返航、IOC、模式、起落架),Wfly控接收机控制云台及相机。尝试将主控的起落架F1舵机线拿掉,将GCU的shut线连接在主控F2上,主遥控器可以控制快门,但地面站设置f通道后,动作设置一直是“请稍候”。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电台是要接在A2的CAN2口上的

楼主:
非常感谢,接CAN2已经成功。但CAN2上连接的是PMU,PMU的一个带锁的CAN口接指示灯,只剩下一个不带锁的CAN口接电台,但这个不带锁的CAN口非常松,估计震动一段就会脱出,地面站失联,肯定就是马航的下场,真TM的无语,不行我弄胶给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接CAN2已经成功。但CAN2上连接的是PMU,PMU的一个带锁的CAN口接指示灯,只剩下一个不带锁的CAN口 ...

买个can hub,问题解决

楼主:
再求助地面站高手,关于定距(点)拍摄控制!!!!!!!!!!请问PC版地面站如何设置定距(点)拍摄? 现在是用futaba控接收机(8通)控制飞机(全部用完,两个杆加返航、IOC、模式、起落架),Wfly控接收机控制云台及相机。尝试将主控的起落架F1舵机线拿掉,将GCU的shut线连接在主控F2上,主遥控器可以控制快门,但地面站设置f通道后,动作设置一直是“请稍候”。请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