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y401说明书

楼主(2014-11-27):
请大家帮忙给个gy401说明书,谢谢

网友A:
感度是从控里调的.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是从控里调的.还有什么问题

两个可调电位器是

楼主:
可调电位器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调电位器是干什么的

百度很强大 这么高等级还是伸手党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oyV7gUqkWocUgWYCP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很强大 这么高等级还是伸手党http://wenku.baidu.com/link?url=nYYZgLipYo1p56vig3G3pTzKlbQQMVkuISN ...

谢谢了
只想到在论坛里搜了,没想到上百度搜索

网友:
有事就找万能的百度,其实两个开关1个是舵机正反向,一个是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的转换开关,两个旋钮1个是舵机行程调节,1个是舵机延时调节,我记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