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60机架@@@@@@@

楼主(2014-11-27):
        看很多兄弟都在爽飞小jj,万恶的商家把价格搞得很暴利,得了,自己做吧。找了以前做大机架剩下的碳纤维板边角料,算是废物利用吧,搞个小jj来玩玩。

      请允许我粗糙的jj,镂空一下可能还要轻个10多g吧。不过比起成品的250机架120、140、170g,我觉得这个算轻的了。机臂是2.0mm的,中心下板2.0mm,上板1.0.如果把下中心板改成1.0,都合理镂空一下机架50g不是问题。

第一次玩这个,大家多多提意见。

配置:

      致盈2204-2300kv

      乾坤5030-6030桨

      乐天10A

      APM

      TCB 3S 2200mah

      索尼700线

      图传现在是200mw的,重量35g。

      准备换Aomway5.8G 200MW无线图传发射,重量6g。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边角料:

对于这个重量还算可以,明天再给减个20g出来。

很是结实。

这个图传太重了,换。

把外壳去掉硬绑

apm去掉所有的插针。

接收机也去外壳。

电机电池,电调,桨还没有到货,先说到这吧。

大家给提提意见。

祝大家爽飞。

楼主:
致盈2204-2300kv
乐天10A
2200电池
CC3D

首飞第二个电池悬停,电调起火。原因不明

排除电调线头与碳纤维板接触导致短路。

没有用分电板。

电调用双面胶粘碳板上的,不存在扎带勒断电容。

其他3个电调无恙

求解乐天怎么了?

网友:
期待飞行,关键看机臂震动了。

网友:
这个非常赞

网友:
摄像头是啥牌子啊

网友:
这个机架很好看~~我喜欢~~~~简单轻盈

网友:
摄像头什么参数,什么价

网友:
顶!!!继续努力

楼主:
摄像头买的是索尼芯片,
但是叠加不了OSD参数。

清晰度还是可以。遗憾的就是叠加不了OSD参数。

网友:
极致轻量

楼主:
好吧,明天再把几个铝柱换短一点的,螺丝也换小一号的,估计还会轻5g。极致了。

楼主:
就一把手锯,一张水砂纸,还有一把手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一把手锯,一张水砂纸,还有一把手钻

厉害 我那家自制的 只不过自己打孔定位就差点崩溃了 都是炭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我那家自制的 只不过自己打孔定位就差点崩溃了 都是炭粉

哈哈哈哈,先用美工刀画线定位,打孔是放点水。贵在折腾嘛,虽然没有成品漂亮,可比成品的节约钱,轻撒。

网友B:
就怕马达臂力量不够,其实弄个加强筋也重不了多少吧,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马达臂力量不够,其实弄个加强筋也重不了多少吧,加油。

先装机试一试看效果,软了的话,是要考虑加一个。

网友:
尽量不要把碳粉弄到身上,有害。

网友C:
为什么会叠加不了os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叠加不了osd啊~

不知道的,问了卖家证实的确叠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先用美工刀画线定位,打孔是放点水。贵在折腾嘛,虽然没有成品漂亮,可比成品的节约钱,轻撒。 ...

我是没有特别喜欢的小机架 只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特别喜欢的小机架 只好自己做

来张图看看你的啊,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张图看看你的啊,学习学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861

还是有很多缺陷,特别是折叠的部分还得想法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张图看看你的啊,学习学习

不过我这个不是手工。。。只是之后打了些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这个不是手工。。。只是之后打了些孔

很漂亮,可能就是重量上有点重了,我做了一个400轴距的,机架+脚架105g,也是方管。用的是TM动力,9寸桨,3S5000电池。还没有装好。预计挂云台+gopro+图传不会超过1150g吧。期待试飞吧,哈哈哈,下次开贴分享装机过程,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漂亮,可能就是重量上有点重了,我做了一个400轴距的,机架+脚架105g,也是方管。用的是TM动力,9寸桨 ...

很轻啊 一定关注

网友:
不错,记一下回头继续看~

网友:
你把图传散热片用热缩套套住干嘛

网友:
用什么切割

网友:
拆的漂亮,够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