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2飞控地面站航线过程中无法进入下一航点

楼主(2014-11-27):
a2飞控,航线规划好进入地面站航线飞行后,进入第一航点一直停滞不动,无法进入下一航点。修改航线后,正常,再次飞行又在这一航点停滞,后续航点也有这种情况。此问题发生过几次,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新产品出来了,老的要让路了。

网友A:
a2飞控,航线规划好进入地面站航线飞行后,进入第一航点一直停滞不动,无法进入下一航点。修改航线后,正常,再次飞行又在这一航点停滞,后续航点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请问你说的这一航点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是指任意一条规划航线后的第一航点,还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
不同的含义,会有不同解决思路。

楼主看到请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飞控,航线规划好进入地面站航线飞行后,进入第一航点一直停滞不动,无法进入下一航点。修改航线后,正 ...

就是指我航线中的特定航点,,在我航线中的某一点会卡主,但是有些航线没问题,有些就会有问题,请问是特定地理区域的问题,还有会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楼主,你好。您回复的消息更新一时疏忽没有看到,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您。

你好,后来我们找出了问题,就是蓝牙电台的问题,当我们一直手持地面端,当飞机准备到达航点进入下一航点的时候,将天线对准飞机,保持地面端与机载端信号稳定,则飞机不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请问飞机在飞行航点过程中,是否需要与地面站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后来我们找出了问题,就是蓝牙电台的问题,当我们一直手持地面端,当飞机准备到达航点进入下一航点 ...

楼主,你好!

天空端和地面端的通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link,可理解为信号的连接,它是作为数据传输的通道。
另外一个是数据的传输,就是地面端发送给天空端的航线信息等。
数据的传输,是只在上传航线任务的时候发生。
但是,link的话,天空端和地面端会保持持续通讯,就是会隔一段时间会互相发送信号,用以检查天空端和地面端是否连接良好,这个时候,是没有航线数据的传输的。

根据楼主的情形分析,当您手持蓝牙电台阻碍了通讯信号,这个时候link发生中断,飞机会根据您之前的设置,选择悬停或者继续航线。
您可以检查一下您的相关设置。如果您设置的是当通讯中断,飞机继续执行航线任务,那么飞机会在短暂悬停后,继续航线任务。

您最后问的那个问题,请问飞机在飞行航点过程中,是否需要与地面站进行数据交互。
这个时候,是没有关于航线任务的数据交互的,但是会有用于检查天空端和地面端连接的信号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天空端和地面端的通讯分为两个部分。

你好,那麻烦您告知一下,具体是哪个设置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那麻烦您告知一下,具体是哪个设置的问题,谢谢。

楼主,说明书中有一个通讯中断情形下的说明。具体设置位置,待我确认之后再回复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