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固件的d10控怎么自定义通道?

楼主(2014-11-27):
都说是程式混控里面设置,可是看了不知道从何下手,我现在方向和副翼反了,想问怎么在遥控里里面自定义更改呢?
还有刚装好的500轴距cc3d,rx802接收机,打转向、副翼、升降都会自动加油门!谁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试了高级模式1,里面没有油门曲线设置,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的模型类型选择的是固定翼
混控里分别进入油门等选项里就可以修改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型类型选择的是固定翼
混控里分别进入油门等选项里就可以修改反向

能不能给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