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的s800、s900、s1000和s1000+是都只支持自己的wkm或者A2飞控吗?

楼主(2014-11-27):
请问dji的s800、s900、s1000和s1000+是都只支持自己的wkm或者A2飞控吗?鉴于最近在群里看见好多炸鸡图片,真是痛心不已,所以打算用SX飞控,请问dji的这几款航拍飞行器支持么?

网友A:
当然不是,习惯了pixhawk再飞a2感觉功能太弱,飞习惯了a2再飞pixhawk感觉太伤神。。

调试大鸡鸡的pid需要有架子,否则靠默认参数上天再自动pid调整风险太大。。

网友B:
DJI机架有些接口设计的是专为他家的飞控的,但是本身并不妨碍你用别的飞控。当然DJI的解决方案比较好调试,就像1楼说的用Pix之后调机是个风险,但是一旦调好简直爽啊。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sx飞s1000+呗,收放脚架的问题好解决吗

网友A:
收放脚架要到apm3.3才有,目前用云台单独一路接受来手动控制
sx没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习惯了pixhawk再飞a2感觉功能太弱,飞习惯了a2再飞pixhawk感觉太伤神。。

调试大鸡鸡的pid需 ...

a2和pix都用过啊。你喜欢pix还是a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2和pix都用过啊。你喜欢pix还是a2呢

飞远的,用pix走航线,过几天900Mdji数传到了,可以对比一下
飞近的,还是A2,操作简单,不过就怕抽风,所以格外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脚架要到apm3.3才有,目前用云台单独一路接受来手动控制
sx没飞过。。

是不是dji的飞机预留了电调的接口和起落架的接口,而不是起落架是非舵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机架有些接口设计的是专为他家的飞控的,但是本身并不妨碍你用别的飞控。当然DJI的解决方案比较好调试, ...

能不能明确说一下是哪些接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dji的飞机预留了电调的接口和起落架的接口,而不是起落架是非舵机接口?

起落架是舵机,升降延迟控制有个单独的板在起落架上,说3.3才支持的是智能起落架收放,比如失控返航后根据气压推算高度,打开起落架,这个功能A2已经有了

网友D:
不妨碍你用别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妨碍你用别的飞控

起落架也没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是舵机,升降延迟控制有个单独的板在起落架上,说3.3才支持的是智能起落架收放,比如失控返航后根 ...

也就是说我如果用别的飞控可以使用但不能支持安全保护?

网友E:
建议还是WKM吧,A2丢星就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WKM吧,A2丢星就炸鸡

貌似悟空也不少吧?我想用super x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貌似悟空也不少吧?我想用super x

不支持的 悬停会抽搐 xa电机必须要完全水平 已经有人在s1000上试过了 抽的根本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支持的 悬停会抽搐 xa电机必须要完全水平 已经有人在s1000上试过了 抽的根本调不好

sx不支持有倾斜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sx不支持有倾斜的电机?

是的

楼主:
那飞越新出的X8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飞越新出的X8行吗

好像有3度的上反吧 估计不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3度的上反吧 估计不一定行

那我这个sx是不是没啥大用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sx是不是没啥大用处了。。。

用810啊  我XA就放810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810啊  我XA就放810上的

我想上大八轴,求推荐机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上大八轴,求推荐机架

晕,要八轴,找我呀《QQ:11581968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要八轴,找我呀《QQ:11581968

??

网友:
我有个八轴,你要可以找我。。。。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sx飞s1000+呗,收放脚架的问题好解决吗

SX不能飞大僵的800 900 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SX不能飞大僵的800 900 1000……

我已经死心了,换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