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绿灯结合红灯爆闪,无法起飞!!!

楼主(2014-11-27):
之前一直飞没有问题,最近不知为何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打开飞机电源,绿灯闪三次,红灯爆闪,咨询大疆技术说是在限飞区会这样,可是我是在五环以外,之前在这飞过四五个起落,没有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了,请老师们帮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非常感谢!!!
ps:升级了最新的固件

以下是问题故障视频:

网友:
去六环试一下

网友A:
GPS拔了!姿態模式肯定沒問題

网友:
这个帝都禁 飞区是以天 安 门为中心的的一个30KM的圈,六环外才出……
八通线坐到头你都没法玩……

网友:
六环了,跑远点试试看。

网友:
30KM不是吹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禁 飞区是什么样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见了说明书里的红灯***闪动或者说红灯爆闪。
帝都就是这样,我是零度五环内不能飞,精灵2v六环内不能飞。。。
刷吧

网友B:
红灯闪烁表示在禁 飞区

楼主:
我公司这之前飞过六七个起落,一点问题没有,理应不是禁 飞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闪烁表示在禁 飞区

我公司这之前飞过六七个起落,一点问题没有,理应不是禁 飞区。同事的精灵2还可以正常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拔了!姿態模式肯定沒問題

练技术啊~~

网友C:
升级了固件吧?30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了固件吧?30KM

貌似是手贱了。。。。。。能否降级?

网友:
手太贱了!全是升级惹的祸!

网友:
升级固件了吧

网友D:
我的精灵2也是最新版本固件,能飞啊,先农坛还能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精灵2也是最新版本固件,能飞啊,先农坛还能飞呢

咦,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貌似不能降级哦

网友E:
有可能是 飞机启动遥控器杆位不在中位  LZ可以校准一下遥控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 飞机启动遥控器杆位不在中位  LZ可以校准一下遥控器看看

校准还是不行。。。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咦,那是怎么回事呢?

下午又在酷车小镇飞了2块电池,也正常啊,就是风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午又在酷车小镇飞了2块电池,也正常啊,就是风有点大

咦?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校准问题,LZ用哪款调参软件校的?

网友:
不行的话你把所有设置恢复出厂默认试试,包括遥控器上的键位都调到默认位置

网友D:
这是在先农坛飞的样子,也是绿+红爆闪,但是能起飞....

话说没图传大雾天飞远点就是看不见啊,装到护网上了.....折了一对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在先农坛飞的样子,也是绿+红爆闪,但是能起飞....

话说没图传大雾天飞远点就是看不见啊,装到护网上了 ...

貌似我的红色爆闪要比你的快,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我的红色爆闪要比你的快,不知为何

拍出来的比这个快,不知道是不是传到优酷被压缩的原因,慢了很多

网友F:
建议楼主吧GPS拔掉,然后开主控,看下能不能启动电机,然后校准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吧GPS拔掉,然后开主控,看下能不能启动电机,然后校准遥控,

好的,明天试试!!

网友G(2015-01-01):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试试!!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能解决了,只能跑六环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