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升级3.2 led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27):
apm升级3.2后在full parameter list 里找不到led设置项 请教各位大神 难道3.2用不了led吗

网友A:
对的,AC3.2没有LED_MODE了。但是LED灯组还是有的,A4电机/A5蜂鸣器/A6GPS/A7加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AC3.2没有LED_MODE了。但是LED灯组还是有的,A4电机/A5蜂鸣器/A6GPS/A7加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