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容量是指从几V开始冲到4.2啊?我好像从来没充那么多过!

楼主(2014-11-27):
电池的容量是指从几V开始冲到4.2啊?我好像从来没充那么多过!

用B6充的!

楼主:
有试过容量能到吗???

网友A:
看你保护板保护到什么电压不过放。一般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保护板保护到什么电压不过放。一般3V左右

动力电有保护板吗??一般不多是没的么!!

网友B:
3.0V到4.2V,我一般用到3.6V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有保护板吗??一般不多是没的么!!

动力的是没有,那就看飞控的报警呃。一般放到3V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到4.2V,我一般用到3.6V充电

谁也不敢用到3.0 啊!!

网友:
放电到3.3V时还有5%-10%的电量剩余,这时充起来基本接近标称容量了,放电到3.6V几乎还有一半剩余在电池里,要是钴锂电池3.6V算是刚刚开始放电

网友:
2.7到4.2的容量 实际上3.3以下电量很少 可以忽略 3.3到3.5电量大概是总电量的百分之十 3.5以上到4是电量最多的阶段 你看老式手机一般都是第二第三格电用的时间最长

网友:
3.8v

网友:
标准是2.75V -4.2V  1C 充放。
但是由于锂电池,不能完全放空,所以一般到3.5V 左右就要停机。

而且3.5V 以下,电池容量基本不多了。没有使用意义、

PS: 一般充放容量在80-85% 是比较合适的。,电池寿命,飞机安全,电池利用率都是比较均衡的!

网友:
新电池好像是3.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容量能到吗???

可以

网友:
电池容量是指放出的容量,不是充进的。

B6电流采样精度本来就不高,显示的充进容量只能作个参考。

网友C:
我做测试都是放电到3.0V。超过标称容量的不多,但真就有那么几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测试都是放电到3.0V。超过标称容量的不多,但真就有那么几个牌子。。。

够有胆量!!

网友C:
无需什么胆量,只需一点实践精神。测试过上百块电池,无一因此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需什么胆量,只需一点实践精神。测试过上百块电池,无一因此受损。

上百块电池?

网友:
容量测试,一般是按照3.0~4.2的充电量来计算。正常使用放电负载电压不低于3.4V,回压3.7V都基本不伤电池。

网友D:
2.75V 不过3.4V以下几乎是电压跳水了 所以没什么容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