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旋翼与固定翼融为一体

楼主(2014-11-27):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好,,,模式怎么切换呢,,

网友:
看到一架多轴

网友:
这个要放多旋翼板块还是固定翼板块呢,纠结

网友:
平飞模式无法重用power plan,形式大于实际。。

网友:
固定翼挺酷

网友:
尾电机的电调信号线插到接收机的单独通道,然后混控,设置一个开关来控制就可以了吧。飞行的时候估计要切模式。。

网友: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A:
没多轴垂直距离上的升降速度 没有固定翼水平上的速度 一个字 渣 不解释

网友:
屌屌屌,飞机外型设计不错。

网友:
我觉得副翼、方向和仰俯都设置成混控,其中仰俯通道为多旋翼仰俯、固定翼水平尾翼和尾推电机的混控。这样也不用切换模式,按照固定翼(多旋翼)的模式飞就行了。

网友:
很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多轴垂直距离上的升降速度 没有固定翼水平上的速度 一个字 渣 不解释

人家有了四轴的垂直起降,有了固定翼的续航,请问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用电一定厉害

网友:
两者的优越性都体现了,还是蛮不错的,适合玩。但对速度要求高的人确实不适合

网友:
有5轴耶,如果做成v22鱼鹰的样子,应该会更省电,航时更长

网友:
论坛不是有人用天行者做成功了吗,而且效率比这个高,这个四轴模式下的电机固定不能动的,固定翼模式下还得另外加个电机,天行者那个四轴电机可以直接改方向向前运行

网友:
说实在的,这款多旋翼与固定翼的结合我感觉还没有CL-84好,另外这款价格估计也会比CL-84造价高多了。
我订的CL-84今天店家已经发货了,估计我下周可试飞。
?from=y1.2-1-103.3.1-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