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航拍画面抖

楼主(2014-11-27):
大家好 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的四轴今天换了1147的桨,航拍画面明显抖得厉害,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
配置是:仿f450,xxd2212,天行者20a,1147桨,sj4000,两轴云台,3s-2200mah,天七控,lite+gps。
桨做过平衡,原来用1045的桨不做平衡都没事儿

网友A:
原因有很多,一般都是超频震动引起的,给桨做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很多,一般都是超频震动引起的,给桨做做动平衡

平衡做过啊,原来不做都不这样

网友:
桨太大了!2212也就10寸到头了了吧~~~~~

网友B:
xxd电机也玩航拍,不抖才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电机也玩航拍,不抖才怪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