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昨天那个5.8g图传问题

楼主(2014-11-27):
如图中画红点处那个小元件今天被我拆下来,通电不发热了但也不能正常工作,灯也不亮.是不是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可以啦?求高手帮助

楼主:
这样能确定是这个坏了吗?

网友A:
那个应该是一个贴片电感,给某一级电路供电的,能烧掉变颜色,估计后级线路有原器件严重短路

网友:
可以先焊接一个0.5瓦1欧姆的电阻通电试一下,如果通电立马电阻烧掉(电阻在这里起到限流和保险丝的作用),就证明后一级严重短路。如果温升不高,没有烧可以试试发射线路起作用否,其余情况待定

网友:
是论坛里收的吧,记的那个帖子里的图片比楼主拍得清晰,刚刚找不到帖子,沉的真快

网友:
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配合电感DC-DC变换,开关电源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一个贴片电感,给某一级电路供电的,能烧掉变颜色,估计后级线路有原器件严重短路

注不要用电阻去试,如果是DC-DC变换电阻没有整流或隔离功能,可能会烧后级电路

网友B:
6楼说的是!!我也看了的!应该是论坛里前几天出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说的是!!我也看了的!应该是论坛里前几天出的那个

两位看来和我一样天天蹲论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