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胶粘电机座方木条断裂,如何修补?

楼主(2014-11-27):
新手请教:固定翼飞机重心未调好,飞天炸鸡!电机座方木条原来是涂抹泡沫胶后插在机身里的,炸鸡后方木条折断,现想更换该方木条重新安装电机座,不知道该怎么把原来粘在机身里的木条取出,难道只能用壁纸刀吗?特此请教各位摩友

如图:机身中的白色的即为断裂后的木条。

网友:
开刀手术

网友:
另外整一个扎实的,用实心桐木条不错哦

网友:
我看完全没必要取出木条,用小钢锯条贴根截成平面,然后用五合板粘上,再用铝合金做一个电机座不就完了,这样不会破坏机体的就是增加了机头的重量,不过应该影响不大,可以靠电池设备等来调节重心。

网友:
用502滴到木头上,小心点别滴到泡沫上了,然后再把另外一半滴上502,粘到一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