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最理想的GOPRO载机(二楼装机求助)

楼主(2014-11-28):
入模两载,以视频拍摄为主。期间装机和使用机架大于个位数!才渐渐明白,拍摄视频稳定性大于设备档次;后期制作更能弥补设备上的不足!
个人详细对比过5N之类的微单和狗3视频,发现往往很多时候狗的视频质量要好于微单---天气和光线都较好的情况下!
因为是高空拍摄,所以都应该是在天气和光照较理想的情况才拍摄,所以对于航拍,个人认为大多数情况下GOPRO好于5N类微单(5D,GH34类除外)
更何况,GOPRO载机无论从便携性,安全性以及成本方面要大大优于微单载机!
一直在寻觅一种理想化的GOPRO载机,至少要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安全  稳定  经济  便携
从手中以有的微单载机来看,安全稳定X8是不二选择!可经济和便携方面差很多!
个人理想中的GOPRO应该是这样的:
轴距大小合适,轿车备箱和后座都应该能放下,便携!
X8模式,兼顾安全和稳定性,兼顾高速机动和安全性!
经济性,机架及其它附件的成本低于微单机!
最重要的一点:必须360度云台!必须无脚架遮挡!
于是乎,我心目中的GOPRO载机是这样的:

必须X8

电调要无美观性影响,藏于机身内。收放脚架,云台360无死角

完美布线,消除安全隐患:

动力够强劲,拍摄长航时

后续未完!!补贴说明

楼主:
装机待续。。。。。
听从大家的意见,去掉了电调分线板,改从主动力线直接焊接:

装机后的大致效果:

现在问题来了:全部设置完成后起动电机,8个电机的怠速明显不一样,而且在油门低于50%的固定位置不动,8个电机转速有的会明显增高,如不收油门感觉会飞起来的节奏!
                    本来已完成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后来不放心出厂的进角设置,又重新校准了电调的中进角(好盈乐天40A)
                    校准完进角后,没有又校准油门行程。
                    问:--------校准完进角后,原先油门行程的校准是不是失效了?要重新校??

                    问二:FUTABA的6303接收机,校准油门行程时供电和油门各接哪个通道?

楼主:
三楼上视频

网友:
GOPRO  2的路过,我的四轴了无数次的飞行意外,依然不离不弃的跟随着

网友:
你的分电板太不可靠了

网友:
和我的比起来这个太粗壮了

网友:
等上飞行视频!

网友:
这布线算不上完美吧

网友:
布线一般飞控两边电源线太近了

网友:
有独到见解,那就把配置分享下嘛

网友:
电调远离飞控,挂狗X8只是相对多了保障,4轴飞行时间更长呀

网友A:
感觉楼主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思考的,您是如何解决便携问题呢?折叠起来?伞折吗?看图片好像是直接把机臂往机身里插入????

网友:
包在电线外面的那层皮叫什么?

网友:
来个装机视频,让我们新手学习下装机啊。QQ405664566

网友:
中心板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B:
8电机的别用这种分电板,很危险

网友:
就这布线。。。。。我去。。。。。呵呵,完美?差远了

网友C:
而且有个问题,你分电板放这里,完全没办法插USB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8电机的别用这种分电板,很危险

谢谢提醒,本来用这个分线板是想省两个BEC。
现在听人劝吃饱饭,决定不用分线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有个问题,你分电板放这里,完全没办法插USB调参

用USB延长线,直接接好飞控插口固定在机身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思考的,您是如何解决便携问题呢?折叠起来?伞折吗?看图片好像是直接把机臂往机 ...

600的轴距,足够便携了,一般的家用轿车装它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USB延长线,直接接好飞控插口固定在机身外。

你那个排线,延长线也没法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排线,延长线也没法插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装法,调参和IO连接线都毫无压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装法,调参和IO连接线都毫无压力呀??!!

可能是视角的关系

网友:
机架感觉很结实,可以告我吗

网友:
大机挂狗总感觉大才小用了

网友:
不如精灵2

网友D:
这么大机挂狗。。。确实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机挂狗。。。确实有点大材小用。。。。

X8挂狗是为了长航时+收放脚架+360云台+安全盈余,请问四轴能做到吗?

网友:
X8 把电机怠速调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X8挂狗是为了长航时+收放脚架+360云台+安全盈余,请问四轴能做到吗?

多长航时?
如果楼主准备拍运动场景的话建议y6。。。
ft那个红脸胖子的y3服役至少两年了,所有空中运动镜头都是那个y3拍的。

网友:
太复杂了,精灵省事多了。性能续航一点不比你这差。x8是最没效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