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弄了个v400,手头上只有apm,请教高人用哪个固件。目前使用的是四轴固件,校准过程中选了这个 ,不知道对不对
问题抓手上试机的时候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请大大们赐教

网友:
上图看看你的机架就知道了,图上是异型机架

网友:
刷四轴 选v

网友:
异型机架

楼主:
能具体分析下不?我刷的就是4轴中的v尾模式,问题是没法起飞,抓手里完全是乱来

楼主:
弄v尾四轴的那么少吗

楼主:
h模式?
能稍微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模式?
能稍微解释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模式?
能稍微解释下吗

实验出来的, 其他模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出来的, 其他模式不行

从图片和注解上看h模式的电机转向和x不一样,请问仅仅只要改变电机转向即可吗?电机顺序捏?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图片和注解上看h模式的电机转向和x不一样,请问仅仅只要改变电机转向即可吗?电机顺序捏?

老大,今天用了h模式,还是不行
1.从v模式切h模式是否要重新刷固件
2.h模式的接线是否和通常的x模式一样,只是电机转向不一样
3.有什么细节要必须调整的

网友A:
就电机转向不同吧 顺序不变的吧 固件不用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电机转向不同吧 顺序不变的吧 固件不用刷的

还是不能正常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正常起飞

你问问孙文 吧

楼主:
这个孙文是who?

楼主:
谢谢指导,搞定,等着试飞。不能飞的原因是把电机顺序弄错了

网友B:
楼主,你最后飞起来用的是V形还是H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最后飞起来用的是V形还是H形?

h模式。建议先尝试下x模式,之前x没起飞的原因是电机顺序搞错了,整理后就没试了

网友C(2015-02-06):
X模式也可以飞吗?求解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X模式也可以飞吗?求解ing、、、
应该不行,还是用h模式飞的,昨天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