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讨论D/R EXP各舵面设置

楼主(2014-11-28):
麻烦大家停下脚步,来探讨下、讲讲自己经验,固定翼D/R EXP值在普通航线飞行与3D飞行,各舵面都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普通,舵量设60%。3D舵量设120%, EXP值,各人有不同,最终还是指数式为好。

网友:
这个各人习惯不同,手上的细腻程度不同,飞机不同,甚至装机不同都不一样,没得统一,只能自己摸索。
我的习惯是,副翼45°方向升降50°,曲线-25

网友:
我初学3D,练EPP舱身机为主,EXP通常都调30%左右,副翼一般35度左右,升降舵60度,方向舵45度。油门曲线我在前段时间曾设置,67%油门杆量时就是100%全油门,但不是曲线,现在技术好些了,油门曲线取消了,按默认的45度斜线来。

网友:
4楼说得很好,只是我设置油门曲线的,线性油门感觉不暴力!

网友:
以前曾设过D/R ,觉得没意思。所以直到现在,什么也没设置。

网友:
玩航模主要是靠手上功夫,多练才行;

网友:
今天本地模友炸机的事实证明EXP需要根据机型差异仔细调整。

网友:
15E EEP D/R是60°/30° 无EXP 70E 轻木是50° 20° EXP-60

网友A:
记住一句话:3D花式飞行,只有EXP没有DR !   意思是 没有大小舵,不用设大小舵,全部最大,标准是副翼45度角, 升降60度角,方向最大以不要打到升降为准.    EXP必然的,不同人不同,如做直线慢横滚 要很精准打舵,所以exp要设 “不敏感”(不同控有+-之分的),另也可以设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一句话:3D花式飞行,只有EXP没有DR !   意思是 没有大小舵,不用设大小舵,全部最大,标准是副翼45度 ...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