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CX250试飞视频】

楼主(2014-11-28):
感觉还不错,比较跟手,主要是价格实惠只有1/3鸭子的钱就搞定。

网友:
这位大叔有点猛。。。

网友A:
请问用什么陀螺仪的?我也是天龙250

网友:
lz什么配置,顺便说下呗

网友:
大哥霸气,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几近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什么陀螺仪的?我也是天龙250

miniAPM+GPS和3DR数传

网友:
这位大叔很吊啊     请问这是一居室吗?      麻烦发飞机细节图

网友:
可以称你为卧室侠了
前辈,敬个礼,向你学习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确实高手啊

网友B:
APM定高啊!250这么小的机子也能装下?是mini APM么?

网友:
是什么飞控吗?有自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APM+GPS和3DR数传

我是用小姨子的,不知道调多少感度才对,老是金鱼尾,锁尾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定高啊!250这么小的机子也能装下?是mini APM么?

可以装得下的,都装在原来放电池的部位,电池移到脚架下,这样还可以调整机子前后平衡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装得下的,都装在原来放电池的部位,电池移到脚架下,这样还可以调整机子前后平衡的作用。

好主意!我以前450装pixhawk玩的,在脚架那里再加一层空间放飞控数传bec之类的东西。

网友:
叔叔厉害啊 单手

网友:
靠自己这么近要是突然停电么办,有点危险啊

网友:
厉害,这些动作我只敢在2米外的饭桌上做,自己艺不高是肯定的,但动辄近4000转的250杀伤力还是挺大的,怕的是设备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