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450问题

楼主(2014-11-28):
配了一台F450,用的QQ飞控,接线都正确,为什么一给油门起飞就偏飞???会是什么问题?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A:
重心偏了所以起飞就偏

网友B:
或者,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需要油门校准

楼主:
恩,调了好多次。油门倒是校过了。再搞重心调调试试

网友C:
有什么qq呀,太落伍了,上P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qq呀,太落伍了,上P2
纯属新手,哈哈,先入了门再说啊。QQ都摆不平啊

网友D(2015-02-21):
qq飞控 起飞前试试水平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