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WIFI拍照录像模块------分享出我的手机APP

楼主(2014-11-28):
现在手中有个WIFI模块用于航拍的,感觉有用,我贴图出来,分享给大家!

先敲一下参数吧

说明书上的参数:
摄像头像素:真3 0万像素,VGA640×480),30/
传输距离:室内10米,室外直线3060米
工作电压:3.7V5V
工作电流:220mA左右

我用的充电宝供电的!

好用的地方就是手机APP方便啊,拍照,录像很方便

视频效果链接如下:

我上传我手中的模块APP:网盘连接地址如下:http://pan.baidu.com/s/1jG22nf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6675817200.6.w0kNLT&id=41843525434

网友A:
没看懂这个电路板和软件的关系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用个手机挂上面用无线路由做地面站,弄个100米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有意思哦

网友:
摄像头差了点,适合小型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个电路板和软件的关系

这个电路板:是WIFI摄像头板子,带镜头和数据输出;
这个手机APP:是手机软件,可以接受WIFI摄像头板子的图像;

也就是手机可以无线操作这个电路板拍照,录像,以及控制板子动作等

BYTE[0]:数据头,固定为0X66
BYTE[1]:AIL——副翼:中间值0x80,左边最大为00,右边最大为0xff,即00--0x80--0xff线性变换,
BYTE[2]:ELE——升降舵:中间值0x80,前最大为0xff,后最大为0x00,即0x00--0x80--0xff线性变化
BYTE[3]:THR——油门:00为最小,0xff为最大
BYTE[4]:RUDD——方向舵: 中间值0x80,左转最大0x00,右转最大0xff同AIL及ELE
BYTE[5]:标志位, bit3:一键翻滚;bit7:一键平衡,其余bit 保留
BYTE[6]=(BYTE[1]^BYTE[2]^BYTE[3]^BYTE[4]^BYTE[5])&0xff;
BYTE[7]:数据尾,固定为0x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用个手机挂上面用无线路由做地面站,弄个100米应该没问题的

这个是模块做AP模式,也就是不经过路由器的,WIFI模块就是发射,距离是60米以内,达不到1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板:是WIFI摄像头板子,带镜头和数据输出;
这个手机APP:是手机软件,可以接受WIFI摄像头板子 ...

谢谢解释,流媒体服务器哈

网友:
狗要淘汰了,让厂家推出200W级别和500W级别的啊

网友C:
早就关注这个模块了,但是,一直不清楚它的数据接口是怎样的?
我以为是PPM的波形输出,看来楼主你贴的那几个字节,那是不是标准的TTL串口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关注这个模块了,但是,一直不清楚它的数据接口是怎样的?
我以为是PPM的波形输出,看来楼主你贴的那 ...

是标准TTL串口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标准TTL串口输出!

看来需要一个单片机来读取TTL串口的数据流,然后解出4路舵机信号。有这样现成的板子吗?还是需要新开发?

楼主:
需要新开发,串口是常用的,不难

网友D(2015-01-02):
这个应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用好!!!!

谢谢支持啊!!!

网友:
不知操控怎样

网友:
有了个APP还是方便一些的

网友:
关注中,看起来很有潜力哦

楼主:
带手机APP的,下载看一下,如果二次开发,需要会串口通信的!

网友(2015-03-04):
sony出了QX1,QX30之类的摄像头,和楼主的思路一样,也是用手机wifi控制的.而且开放了控制API,是用json格式.

https://developer.sony.com/develop/cameras/

我研究了很久,最后因为无法解决wifi和软件处理的延迟而作罢,只是用来航拍和小范围慢慢飞是无敌了.

网友E:
app是自己写的吗?开源么

网友:
很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楼主(2015-04-20):
引用 网友E:
app是自己写的吗?开源么

这个不开源的哦

网友(2016-03-15):
你好,我有一个wifi模块,你能基于你这个app来操作我的这个模块吗?可以的话,需要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