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狗WIFI增强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一个带wifi功能的山狗+一台智能手机就能远程监控视频了,但是传输距离太短(只有20米),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他们之间的传输距离呢?WIFI增程?还是山狗AV输出给图传发射然后再图传接收转WIFI给手机? 小弟是想搞山寨兴趣航拍,对画质要求不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想要用自带的 ~想多了    我的狗3WIFI传输放在一起,延迟都有三秒   如果在飞机上飞远了 估计更悲剧   恐怕炸鸡了你都还不知道
老老实实的用图传吧  这点钱是省不了的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用正牌的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用正牌的狗。

正牌也有距离问题。。

网友:
WIFI中继,挂一个上飞机。
延迟问题很严重,我没有带WIFI的狗,不过用过一些手机WIFI监控软件,延迟最低的都有两百多毫秒,如果狗的延迟如沙发所说高达三秒,完全不能用作FP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用自带的 ~想多了    我的狗3WIFI传输放在一起,延迟都有三秒   如果在飞机上飞远了 估计更悲剧   恐怕 ...

狗AV输出+图传 有延时吗?

网友:
GOPRO带WIFI的  用APP链接   我的延迟近距离就有三秒了   所以用他自带的  基本是作死

网友:
遥控和WiFi一般都是2.4g 不怕干扰请上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