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4-11-28):
我刚刚入魔(玩电直),现在可以用遥控器模拟器里面进行飞行练习了。我用的模拟器是G7和凤凰5,遥控器是DEVO7E。
有几个问题困扰我
问题1:模拟器里面选择直升机练习的原则是什么?怎么选才和现实中的飞机相近啊?
问题2:在模拟器里选好直升机和场地后,在遥控器里选择不同的模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什么的都是不同的)飞同一个飞机,这样操控起来有分别吗?
问题3:G7和凤凰5 可以 添加不同的 直升机 模型吗?如果可以,请问大概怎么加入。
问题4:选择在练习悬停阶段,模拟器里用什么直升机 适合。

先谢谢您的解答啊!!

网友:
选450电直

网友:
模拟器主要作用是练习直机在不同姿态下的操控反应,形成条件反射,飞真机时减少错舵炸机。可以先选大一些的(700级),这要比较好操控,以便增强信心。练得差不多了,再去练450,等已逐步加大难度。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大鸡鸡是好操控些。  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把模拟速度调慢点。

网友:
练模拟器是一辈子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