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管理员删除

楼主(2014-11-28):
请管理员删除

网友A:
两个摄像头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摄像头没看懂

那个绿色的不是摄像头

网友:
哦,正确没问题

网友:
OSD按键吧。

网友:
绿色的干什么用的?

网友:
绿色是OSD?

楼主:
请问如果接IOSD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接IOSD怎么接?

把黄色线切断分兩端,跟着图片上的路线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黄色线切断分兩端,跟着图片上的路线接就可以

网友B:
想知道用2W的目的,这可是耗电大户,严重影响留空时间,楼主打算飞5公里以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用2W的目的,这可是耗电大户,严重影响留空时间,楼主打算飞5公里以外吗?

这个穿透力好吧 不打算飞远 3S 2200毫安单独供电
主要是5.8蘑菇穿透力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穿透力好吧 不打算飞远 3S 2200毫安单独供电
主要是5.8蘑菇穿透力不好

现在600毫瓦的2公里无雪花,发射电流12V端测量才270mA,可以直接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600毫瓦的2公里无雪花,发射电流12V端测量才270mA,可以直接动力电。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