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450四轴 悬停不稳,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14-11-28):
配置:2216 kv900 20A 1045 3s5000mah if450异形机架 前后桨叶距只有16MM对角距离450MM 前后轴距27.5MM 是不是设计问题,调参好几次了 效果不明显,定点左右摇摆啊

网友A:
我的比你的动的还快呢,APM2.6想抽筋一样,几秒一次,

网友A:
幅度比你的大,象左右***打副翼一样的晃动,如果你的是APM,泡泡老师说改PID,上面的二个P由4.5调到6.5,下面的二个P 由0.1500调到0.1000

网友B:
折腾呗 开源的需要耐心

网友C:
这个机架可以上11寸吗

网友D:
如果是APM.試過自動調參沒

网友E:
自动调参后还会这样?
我没遇到过

网友F:
我的是大疆的控,也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可能跟重心有关,试下这两个

网友G:
涓轰粈涔堟垜鐢ㄦ墜鏈哄洖澶嶅氨鏄贡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