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有台钻和角磨机的切割打磨不锈钢圆片?

楼主(2014-11-28):
设备只有台钻和角磨机,能否打磨厚2mm的不锈钢圆片,圆片直径48mm,圆片中间容许钻个4mm孔  能否精确打磨?谢谢

网友A:
精确到什麽程度?既:型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到什麽程度?既:型位公差?

0.3mm误差.够圆

网友:
只要台钻同心度小与误差值即可加工.

网友:
台钻主轴精度决定你的成败。

网友B:
是一块不锈钢板厚2mm,要做成一个直径48MM的圆片 中间容许钻个4mm孔的圆片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块不锈钢板厚2mm,要做成一个直径48MM的圆片 中间容许钻个4mm孔的圆片的意思?

是的

网友:
可以,只是很是费功,而且需要较强的钳工水平。

理论上没那些工具仅一把锉刀也行,只是这人工代价..........

最简结的做法可能是线切割。

网友(2019-02-23):
将台钻当车床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