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有出现连接地面站各个杆通道没反应的吗

楼主(2014-11-28):
控是14Sg按照说明书设置好. 用的Sbus接口。   连接电脑地面站设置时 设置好的5 6通道 各个摇杆都没反应 试过校准遥控器没用。请教应该设置哪些地方?

网友A:
1、可以先用手机地面站连一下飞控,看数据是否正常
2、连手机地面站数据正常的情况下,说明飞控没有问题,那么你要检查电脑是否成功安装了串口驱动,检查串口线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先用手机地面站连一下飞控,看数据是否正常
2、连手机地面站数据正常的情况下,说明飞控没有问 ...

串口显示已连接。应该是正常吧。指示灯红蓝各闪3次 我找个手机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