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龙豹2改TK22声组需要换遥控吗

楼主(2014-11-28):
请问恒龙豹2改TK22声组需要换遥控吗

网友:
丁大姐你好!

网友A:
那我想问下,天地飞的控怎么加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想问下,天地飞的控怎么加声组?

不需另加声组,详情如下:
TK22除具有TK20所有功能以外,增加了特有的缓加减速功能(即模拟真车动态,推杆到加速具有平滑的过度,更加真实),
还增加舵机控制仰俯,令仰俯更敏捷,噪音更低。
TK22为电调声组集成模块,电调采用110A工业级MOS管,
等效电流20A,集成8位22KHz高品质音效声组,不用另配声光组件,即可实现坦克的所有功能。
体积小,比VSTANK电路板还要小,可以用于1:24模型改造。内置对战功能,可兼容田宫和恒龙对战器。内置抛壳与装弹音效。
TK22可以与田宫和恒龙电路通用,无需改动接口,田宫和恒龙坦克按说明插上直接可用,
并内置旋转电机伸缩炮模式(RC坦克基本模式)和真实伸缩炮模式(快缩慢回,利用舵机控制,改造非常简单),
同时内置高压闪光炮和LED闪光炮两种闪光模式,方便改造和兼容。

我之前的演示:

官方基本演示:

网友:
丁大姐,我也买了TK 22的声组,但是我哪个3针改4针的不理解,能不能发几张你那里改动的照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