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姿态模式起飞,空中切GPS

楼主(2014-11-28):
地面起飞直接用姿态模式,到空中再切GPS,这时候返航点会被记录吗。如果记录是在搜索到6颗星的位置吗?

目前只飞过地面GPS搜星6颗后起飞,空中切姿态飞行。

网友:
记录的是你切换的时候的返航点吧,除非你飞回来再修改返航点

网友:
起飞前GPS记录,绿灯2轮狂闪后改姿态起飞就OK
或者起飞后悬停切GPS等待绿灯狂闪记录返航点。

网友A:
奇怪你明知GPS是最靠譜的起飛選項,你不用GPS起飛又要中途切回來,作用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你明知GPS是最靠譜的起飛選項,你不用GPS起飛又要中途切回來,作用為何?

怕干扰,看到这么多飞丢的,用姿态在视距内飞。

网友B:
GPS起飞,油门推到在50%以上才会加速,飞机往往会往上串,不好控制,用姿态模式起飞,油门可以一点一点加,做到平稳起飞,我现在一般都是在姿态模式下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起飞,油门推到在50%以上才会加速,飞机往往会往上串,不好控制,用姿态模式起飞,油门可以一点一点加, ...

估计楼主说的是dji的飞控

网友:
没有怕干扰这一说, 如果有干扰,姿态模式你也逃不过。照样会被干扰。  所以没必要地面姿态起飞了~

网友:
姿态模式起飞 飞机会以第一次搜到6颗星的地方作为家

网友C:
姿态模式GPS/指南针也是参与了的,所以我一直用GPS,星不够自动会切换到姿态,楼主那样有点瞎忙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GPS/指南针也是参与了的,所以我一直用GPS,星不够自动会切换到姿态,楼主那样有点瞎忙乎。

确实,姿态模式GPS也是介入的,只要干扰不管姿态或者GPS都白搭了。。。还是先考察环境和视距内飞行比较安全。

网友B:
我觉得。NAZA V2 用在六轴上,手动是无法控制的,好几次炸机都是误设在手动上,其实将  手动  姿态  GPS  设为  姿态 GPS  自动返航  比较合理,不用关机自动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NAZA V2 用在六轴上,手动是无法控制的,好几次炸机都是误设在手动上,其实将  手动  姿态  GPS   ...

自动返航不去自动降落来的靠谱。如果罗盘受干扰,飞机完全不知道家在哪。

楼主:
V+怎么设置S1最下面为自动返航。必须要在NAZA里棉设置吗,精灵模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