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震动,又炸鸡了,我是在折腾不动了。。。。。。

楼主(2014-11-28):
起飞都没事,正在练习倒飞自旋,突然自旋方向相反,第一反应是尾巴出问题了,无奈,还不是很会逆时针自旋翻,硬是一顿乱摇杆,飞机正过来了,熄火,可惜下方是树,无奈又空中开车,接着自旋,总算避开了,再次熄火,由于没有前进速度,姿态没控制好,落地就成这样了!大齿扫了很细微的一点,小齿没事,大奖竟然也没事,横轴报销,一根斜盘拉杆报销,尾管微弯,头罩有裂痕!经检查,是尾巴那个铜套脱落了,估计还是震动所致!看来480尾管长,震动回比450放大很多,还是改回450算了!这几天 一箱配件都快炸完了

楼主:
头罩柱只是脱落,螺丝完好!

网友A:
慰问尾巴问题....太多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尾巴问题....太多发生了

不过我很欣慰,能这样下来,我已经很满足了,主要是飞机离我太远了,要不然我估计可以无损着陆的!

网友:
买买买买

网友:
是不是没上胶?  我这个飞机也是480  震动巨大,但是飞了几百起落了都没有出现铜套脱落这种问题///

网友B:
没有机务的痛苦飞公家的可以当甩手掌柜,自家的就要自掏腰包了

网友:
损失不大,技术可以

网友C:
最近炸得很勤嘛……

网友:
这技术牛B的不是一点点,没尾巴了,还能这么安全的下来,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机务的痛苦飞公家的可以当甩手掌柜,自家的就要自掏腰包了

想买个电子称,买什么精度的?  最重称多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炸得很勤嘛……

想买个电子称,买什么精度的?  最重称多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尾巴问题....太多发生了

想买个电子称,好好做一下尾巴的平衡!买什么精度的?  最重称多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个电子称,好好做一下尾巴的平衡!买什么精度的?  最重称多重的?

我的秤买回来半年了没用过,尾桨夹尾桨这类东西都是买回来直接用的,震动都不大,也没有感受过2000以上震动是什么情况

网友D:
不知道lz的横轴还能不能从中联中取出啊。严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z的横轴还能不能从中联中取出啊。严重变形;

可以的,先取胶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个电子称,买什么精度的?  最重称多重的?

我觉得电子秤一点必要都没有,如果你是用来做桨平衡,那怎么也要千分之一克精度的秤,这可不便宜,而且买来也用不了几次……如果是百分之一克的精度的秤还不如跷跷板做平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个电子称,好好做一下尾巴的平衡!买什么精度的?  最重称多重的?

0.01g 300-500g的就行
真羡慕你总能飞~我进入倒飞1个月了,出了2次外场,都炸了嘿嘿,翻过来就很紧张,还要克服一下心理。
450最好也要做下重心,这样飞自旋动作的时候很平稳。我是在尾管上粘了两个横轴。
我现在在模拟里倒飞自旋也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了~还需要多多练习!

网友:
精度到0.01克就行了,一般是珠宝称了,最大称重不会超过500G。

网友:
表示慰问, 小小的安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很欣慰,能这样下来,我已经很满足了,主要是飞机离我太远了,要不然我估计可以无损着陆的!

搞了半天自旋翻是这样练成的!!!!!!顶你了!!
看来尾部出问题后才是练自旋翻的原由与捷径啊!!!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买个电子称,好好做一下尾巴的平衡!买什么精度的?  最重称多重的?

震动不是称一称就能解决问题的,真是幼稚!这里涉及静动平衡的学问,多看看调整平衡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不是称一称就能解决问题的,真是幼稚!这里涉及静动平衡的学问,多看看调整平衡的帖子!

想试试給尾桨组件做下静平衡!以前从来只是平衡一下大奖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震动不是称一称就能解决问题的,真是幼稚!这里涉及静动平衡的学问,多看看调整平衡的帖子!

家电兄。。。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一直在用,我说说我的办法吧!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布配重(这个是静平衡)
然后拿胶布(刚才配平的那块胶布)贴不同的位置来达到动平衡!
如果还不能达到动平衡,两块桨再一边加一块同样重量的胶布,调整位置到两边平衡!!!!

网友:
高手救机了~很给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家电兄。。。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一直在用,我说说我的办法吧!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 ...

错误,静平衡很简单只要两边重量相等即可,然而动平衡分零螺距和非零螺距两种状态,同时要求重量、重心、两个尾桨在任何时刻螺距都要相等。所以要想动平衡调试好还要下一番功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家电兄。。。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一直在用,我说说我的办法吧!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 ...

静平衡很简单只要两边重量相等即可,然而动平衡分零螺距和非零螺距两种状态,同时要求重量、重心、两个尾桨在任何时刻螺距都要相等。所以要想动平衡调试好还要下一番功夫!
两个尾桨仅仅是重量相同是不够的还要考虑重心和两个尾桨的螺距对称问题,个人见解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平衡很简单只要两边重量相等即可,然而动平衡分零螺距和非零螺距两种状态,同时要求重量、重心、两个尾 ...

如你所说,平衡分为动静,至少先要称一下重量吧?所以我买称也没错啊,平时去酒吧玩,称下K粉什么的也很方便啊!那你说动平衡该怎么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试试給尾桨组件做下静平衡!以前从来只是平衡一下大奖而已!

我总感觉炸过机的尾巴上那个螃蟹爪容易变形,还有我新买的480尾桨没有一对是平衡的,全部要自己平衡不然那个震动全身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总感觉炸过机的尾巴上那个螃蟹爪容易变形,还有我新买的480尾桨没有一对是平衡的,全部要自己平衡不然 ...

你是怎么知道没有一对是平衡的?称重量,贴胶带,奖夹一起平衡,各个部件检查好,比如你说的螃蟹爪。  然后弄好了 转起来测试震动,不断尝试胶布的位置,等等一系列,知道振动值最小为止,是这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静平衡很简单只要两边重量相等即可,然而动平衡分零螺距和非零螺距两种状态,同时要求重量、重心、两个尾 ...

难道我的方法没有考虑重心???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应该很完美的解决了重心和重量的问题吧!认真想想!
至于家电兄的零螺距和飞零螺距,求指教,如何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错误,静平衡很简单只要两边重量相等即可,然而动平衡分零螺距和非零螺距两种状态,同时要求重量、重心、 ...

家电兄。。。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一直在用,我说说我的办法吧!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布配重(这个是静平衡)(这个难道不是配的重量?为什么家电兄还要强调只是重量而已!)
然后拿胶布(刚才配平的那块胶布)贴不同的位置来达到动平衡!
如果还不能达到动平衡,两块桨再一边加一块同样重量的胶布,调整位置到两边平衡!!!!(下面这个地方难道不是找的是两支桨的重心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知道没有一对是平衡的?称重量,贴胶带,奖夹一起平衡,各个部件检查好,比如你说的螃蟹爪。  然 ...

电话说或者语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电兄。。。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一直在用,我说说我的办法吧!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 ...

我分析了,从理论上讲方法不错。只是我没有用过这么精密的电子秤,能不能精确的称出两片桨的重量差异,如果可以你的方法可行。【如果还不能达到动平衡,两块桨再一边加一块同样重量的胶布,调整位置到两边平衡!!!!】这个没有必要,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家电兄。。。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一直在用,我说说我的办法吧!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619&extra=&page=3
装了尾桨振动变大,不一定就是尾桨的问题!尾桨有放大振动的效果!比如你尾中联有问题,装上尾桨振动也会变大!还有像尾波箱,轴承!等等等,你这个方法不全面!

尾中联、尾波箱、轴承等等,这些地方出问题很容易检查出来,而我说的两个位置是不容易发现的问题。我是针对大家容易忽视的地方来讲的,简单的问题论坛的帖子里面重复好多遍了,没有必要反复讲!

还有一点容易忽视的地方是伞齿,这个90%的孔位不正,这样的话传动轴在运转的时候就在做偏心运动。这个伞齿造成的振动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是我以前的帖子和我们对问题的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619&extra=&page=3

你说的这些完全正确。尾桨只是一个震动放大器,并不是一定是振动源!
不过我们在讨论平衡尾桨用称的方法是否正确而已。。。
我觉得完全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难道我的方法没有考虑重心???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应该很完美的解决了重心和重量的问题吧!认真想想!
...

其实飞机震动主要来源有4个地方

1旋翼头
2尾巴
3电机
4轴承

尾巴转速高达10000转/分钟同时又是比较脆弱的部位所以是直升机震动的主要来源。

我是这样调整尾巴平衡的:
由于金属零件在生产的时候是有公差的,再加上在后期的维修当中更换轴承等零件所以重量方面也会有误差的,虽然误差不大但是在高速旋转的情况小震动就非常之大了。由于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仅仅称尾桨的重量是不容易调整平衡的,我是采用下面方法调试的:
一   我没有电子秤,总感觉那么轻微的重量差异不好测量,所以采用模糊检测法。为了避开飞机机身附加的震动便于划分震动部位,我只把尾中联和桨夹一起从尾巴上面取下来把尾桨也安装在上面,
然后安装在【电子市场单独买的12v高速小功率电机,轴的直径选择3mm】电机轴上面。然后给12v电机通电【有条件可以用0-12v可调电源调速】看看震动情况,再配合不同面积的电工胶布分别粘在两片桨叶中间调整动平衡。这种方法有一些盲目性,由于是单独调试所以效果很好,这一步调整的是零螺距的动平衡。

这一步如果嫌麻烦也可以直接在飞机上面测试,只需把尾桨夹和螃蟹爪分离即可【就是怕尾桨高速旋转打到旁边的零件】我取下来单独调试是为了安全和更精确!
二    把刚刚平衡好的尾桨夹部分安装在飞机尾巴上面,然后一指手捏住尾巴部分【注意安全】另外一只手改变尾桨螺距【不安装大桨情况下】慢慢增加油门在60%以内,看看尾巴的震动情况。配合方向舵先让尾桨螺距为零,如果震动没有增加说明螃蟹爪没有变形,反之为变形。然后再改变尾桨正负螺距看看震动变化情况,正常情况螺距增加震动反而减小【因为螺距增大尾桨转速会下降】如果震动增大说明尾桨形状存在几何变形需要更换。

我自己测试过面积仅为5mm*15mm的电工胶布粘在不对称的某个尾桨上面可以把平衡调试的很好,然而如此之小的胶布不知道电子秤能不能称出重量,如果能的话chen586520你的方法很好!

以上是我自己摸索的一些调试方法,有些细节不好表达,欢迎交流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知道没有一对是平衡的?称重量,贴胶带,奖夹一起平衡,各个部件检查好,比如你说的螃蟹爪。  然 ...

上面的回复里面有讲,最关键的地方是尾桨动平衡配平和螃蟹爪变形后的校正其它的都简单了,只要有耐心震动一定可以调整的很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飞机震动主要来源有4个地方

1旋翼头

家电你好
请问您做完尾巴的平衡后,震动值在多少?

我是先用称称,然后把胶布变换位置得到震动最低的值,我做好后不带大桨震动在300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电你好
请问您做完尾巴的平衡后,震动值在多少?

因为机身的震动有多处来源,会相互干扰影响调试效果,我嫌麻烦一般是靠感觉的。当尾翼60%油门旋转的时候,听尾垂在桌面上震动产生的敲击声同时用手感觉尾巴的颤抖。这种方法基本上震动可以调试的很小,飞机飞起来状态很好我480的主旋翼陀螺增益一般调整为7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平衡分为动静,至少先要称一下重量吧?所以我买称也没错啊,平时去酒吧玩,称下K粉什么的也很 ...

称K粉的称我还真没有用过,不过我480用的是25元一副的大桨,我在平衡大桨时两个桨的重量误差一般是【平时用的电工胶布的宽度15mm长度在8cm以内】。这个重量误差感觉对飞机的震动影响不大,因为飞机在空中的时候都是有6度以上的螺距存在,大桨重量的差异在大螺距的负荷目前显得微不足道了。

尾桨我用过富丽4元一付的也买过飞越7元两付的,质量感觉富丽的好些。尾桨我经过多次配平总结的经验【两桨的误差一般在电工胶布15mm*8mm]以内

这是我长期使用电工胶布来修正的桨平衡法,不知道上面尾桨误差的重量你准备买的电子秤能否胜任,价格昂贵吗?

网友:
技术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说实话,轴传震动不好调,轴承多,速度高,排震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称K粉的称我还真没有用过,不过我480用的是25元一副的大桨,我在平衡大桨时两个桨的重量误差一般是【平时 ...

精度0.01G   应该能胜任!我还真试了一下,所有的飞机,只要不装尾桨,或者尾桨夹也不装,震动超级小,看来尾巴真是万恶之源!  我们平时工作时都说总距杆是万恶之源,反而尾巴是最安全的,这到航模这么不一样了啊?东西还没到,我倒是要看看,排个震动有多难   哪怕用锉刀一点一点挫,我也要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称K粉的称我还真没有用过,不过我480用的是25元一副的大桨,我在平衡大桨时两个桨的重量误差一般是【平时 ...

哈哈  开玩笑的 K粉我现在还没见识过呢,这也是不允许的,我个人也比较抵触这些玩意,哪怕有很多机会接触这些!不过前几年去汉口的江滩那个苏荷酒吧,看见过!  酒吧一条街,吃完小龙虾,游个江泳, 太爽了!好像记得附近还有个南海城?  正好是上次日食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度0.01G   应该能胜任!我还真试了一下,所有的飞机,只要不装尾桨,或者尾桨夹也不装,震动超级小,看 ...

反正我的飞机调试的很好,自我感觉不错,随便脱控10秒飞机也不怎么跑。

网友:
LZ K8好用不

楼主:
一年前的那个蓝色的  400多的   双灯K8非常稳定,可是黄金战士我真说不准,不知道是我飞机的问题还是陀螺仪的问题!不过状态稳定的时候很好用!  以我现在的水平,定点自旋一块电池,飞机绝对在一平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的飞机调试的很好,自我感觉不错,随便脱控10秒飞机也不怎么跑。

自旋很吃功夫,我用有副翼450现在也能保持一平米以内***自旋好一会呢!

网友:
不算严重,厉害

网友:
皮带传动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震动吧!

网友H:
我想说你们的振动值都是怎么测出来的?我小白,刚自己组了一台450还在学习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说你们的振动值都是怎么测出来的?我小白,刚自己组了一台450还在学习调试中!

飞一下,别断电,直接连接电脑,K8会显示刚才的最大振动值!或者用蓝牙,飞的时候手机能实时看到振动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一下,别断电,直接连接电脑,K8会显示刚才的最大振动值!或者用蓝牙,飞的时候手机能实时看到振动值! ...

回答很给力,谢谢!

网友:
直升机就是飞动力和尾巴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家电兄。。。这也是一个办法。我一直在用,我说说我的办法吧!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 ...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布配重(这个是静平衡)
然后拿胶布(刚才配平的那块胶布)贴不同的位置来达到动平衡!

想请教几个问题:
1、一般450飞机每个尾桨的重量是 多少克,两个桨误差有多大?
2、你为什么【拿胶布(刚才配平的那块胶布)贴不同的位置来达到动平衡】这样调试,而不是直接粘在尾桨的重心点?我觉得粘在尾桨的重心点理论上是最合理的啊!
3、【如果还不能达到动平衡,两块桨再一边加一块同样重量的胶布,调整位置到两边平衡!!!!】这样是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调试,盲目性比较大?
4、你是多少钱买的电子秤,精度实际能达到多少克?淘宝上面价格多样,不知如何选择。

我每次调试尾桨平衡都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调试的比较满意,听说了你的方法觉得不错,如果能够***通过下面两步就能配平尾桨的话我准备改进。
1、先测量、标注每个尾桨重心点
2、再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布配重
理论上两步搞定平衡,不知是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用称称一下2个桨的重量,然后贴透明胶布配重(这个是静平衡)
然后拿胶布(刚才配平的那块胶布)贴不 ...

飞越的塑料尾桨大概是2.3克左右
RJX的碳桨大概是1.7左右!记不得了!

用桨平衡器来平衡!贴不同的位置来使得两支桨达到平衡为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飞越的塑料尾桨大概是2.3克左右
RJX的碳桨大概是1.7左右!记不得了!

先谢谢了,是不是电子秤是必须买的,先称再用桨平衡器寻找粘胶应该贴的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谢谢了,是不是电子秤是必须买的,先称再用桨平衡器寻找粘胶应该贴的位置?

如果按照我的方法,这个是必须买的!也不贵,几十块!精确到0.01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按照我的方法,这个是必须买的!也不贵,几十块!精确到0.01克的

你的方法应该准确、快捷、科学。桨平衡器是不是必须买的?能不能帮忙推荐性价比高的桨平衡器和电子秤,实在是感谢了!另外你大桨是不是和尾桨一样做平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方法应该准确、快捷、科学。桨平衡器是不是必须买的?能不能帮忙推荐性价比高的桨平衡器和电子秤,实 ...

我的桨平衡器用的磁悬浮的那种,也是几十块一个!我记得飞鸽有卖!电子称去淘宝看卖的好的就行。我买的精度差点,准备换呢!大桨也是这样做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桨平衡器用的磁悬浮的那种,也是几十块一个!我记得飞鸽有卖!电子称去淘宝看卖的好的就行。我买的精 ...

电子秤价格从50元到300元之间,有点不好确定什么价位的!磁悬浮的桨平衡器是不是最好用?谢谢你的耐心和细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桨平衡器用的磁悬浮的那种,也是几十块一个!我记得飞鸽有卖!电子称去淘宝看卖的好的就行。我买的精 ...

请问这个桨平衡器不需要通电是如何实现磁悬浮的,难道真的的零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桨平衡器不需要通电是如何实现磁悬浮的,难道真的的零阻力?

就是磁石吸住铁!不让掉下去!近似零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