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V2首飞视频!有点金鱼尾帮我看看什么原因!水平有限不要见笑!

楼主(2014-11-28):
KDS-EBAR三轴陀螺仪       地点 公园
KDS-N300斜盘舵机           阴天  有风
KDS-N590锁尾舵机
好银40A电调
马达可以忽略了!

楼主:
那个是锁尾感度啊

网友:
第一个,设定75

网友A:
尾巴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感度太高了!

你指的是那个

网友:
尾巴感度太高了

网友:
首先机械上看看你的尾传动皮带不要过紧,然后   尾波左右摆 有高频率小幅度(降低感度),和低频率大幅度(提高感度),在机械上没有问题时     我建议你把pos1  设置在65到75 试试
(新手自我理解,如果有正确答案希望告诉我!加油!)

网友:
不好意思建议是35到45试试   刚刚反应有视频看了看

网友:
感觉大浆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