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帝快来啊 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精灵侧翻就不能熄火

楼主(2014-11-28):
小精灵第一次降落下来一阵风吹翻了,然后螺旋桨啪啪啪的扫着地面直跑 ,撞到墙才停机
今天又是这样 降落下来蹦了几下侧翻 ,然后开始扫地机吧,一直扫到墙角 才停机,我已经吧油门推到最低了 ,正常三秒就停机了,玩固定翼还有个切换熄火开关,为啥精灵一侧翻就不容易熄火

网友A:
降落技术太。。。侧翻状态肯定和正常降落姿态不同,算法没那么高级吧。
你这个实在不行掰杆停止啊。

网友B:
双杆向内下,立即熄火

楼主:
什么事班干停止

网友C:
掰杆上锁

楼主:
我是精灵fc 油门到底没有锁

网友D:
油门拉到底卡住就熄火了。

网友E:
不要怪大疆啊,我不是托。楼主没飞过直升机吧。飞过直升机再玩4轴轻松愉快。
降落要平稳也要修正。装上桨保护器多多练习吧
另外:下降过程中你想通过反解锁来让精灵停机。只会让你炸的更惨。

楼主:
直机玩 悬停没问题 但是为啥精灵侧翻了没办法熄火

网友F:
我和楼主一样,也是这样 第一次飞FC40降落搞坏4个保护罩了。。。现在知道 摆杆就能立刻停止了

楼主:
什么是摆杆

网友G:
看来双11的低价机最近出问题的开始了

网友H:
當您在翻轉及彈跳的順間!飛控無法判定現在是在空中或者地面
所以會自行修正機體水平!所以造成該現象!
如果要改善可以在調參軟體,naza-m模式下調整
高級--->馬達--->底下的(停止類型)選擇立即停止即可改善!

网友I:
降落时候要一口气慢慢下来发现有任何上下左右飘动立即稍稍拉高重新降落气流问题,遇到大风手接比落地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