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mm最轻折叠机架

楼主(2014-11-28):
自制折叠机架 电池是1550的如果用1300改四合一估计还能轻个30g

网友A:
除了轻,我们还要求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轻,我们还要求帅。。。

我可以变形帅不帅

网友:
电池放哪?

网友:
电池只能下挂了?

网友:
真不错,能飞多久

网友B:
加摄像头图传吗?

网友:
电池占的重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摄像头图传吗?

不带 不过估计加了也不超过400g

网友:
轻。。。再加个壳子吧,霸气点

网友C:
小小的很可爱。。。。。。。哪里买的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小的很可爱。。。。。。。哪里买的什么价格?

自制的做下来150左右 以后会卖

网友D:
刚接触迷你四周,试问楼主配置及单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接触迷你四周,试问楼主配置及单价~~

1806电机 好盈乐天10a 5030桨 电池其实1300就够了 机架自制的

网友:
不错,快点成品上市吧

网友(2015-01-12):
我擦不错!求全套!

网友E:
本来想入手,但看到一条评论说不耐炸。。。这个220轴距机架和1804马达绝配啊,上10a四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想入手,但看到一条评论说不耐炸。。。这个220轴距机架和1804马达绝配啊,上10a四合一

因为轻了很多所以强度上没有一般机器耐炸 还有不练习10a四合一 坏了一路就很郁闷而且轻不了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轻了很多所以强度上没有一般机器耐炸 还有不练习10a四合一 坏了一路就很郁闷而且轻不了多少

12a的四合一52g,确实不比四个**的轻,但是10a四合一带线一共重10g,比四个**电调轻的多,但是坏一路确实麻烦了,而且也贵,我买的时候也是尝个鲜,可靠性还不错,6楼摔下还没坏,不过应该不会再买第二块了,毕竟太贵了

机架折叠的思路也有点疑问,折成一条的形状后,两段桨不是会露出很多?这样总体的长度比折叠前还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a的四合一52g,确实不比四个**的轻,但是10a四合一带线一共重10g,比四个**电调轻的多,但是坏一路确实 ...

这样折叠是为了兼容220 250 280轴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折叠是为了兼容220 250 280轴距

理解了,那机臂镂空减少1mm,底下开两个兼容直升机脚架的安装孔,就完美了,设计和制造都很精致,建议设备板上的镂空改成“TRC”字样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解了,那机臂镂空减少1mm,底下开两个兼容直升机脚架的安装孔,就完美了,设计和制造都很精致,建议设 ...

实际上每个出去的架子都按照买家的要求改过的有改成支持直机脚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每个出去的架子都按照买家的要求改过的有改成支持直机脚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