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很冷的天气下飞过吗?

楼主(2014-11-28):
大家在很冷的天气下飞过吗?
大约零下多少度?飞机在很冷的极限气温条件下,都容易发生什么故障?

有没有在零下15,零下20,零下25,度飞过的朋友?

网友A:
我哈尔滨最冷的时候飞过。零下30°左右吧,一是电池不耐用。有1次刚起飞飞机就扣过来,还有一次飞到10米空中扣过来。还有一次手动模式,就5米外飞机就不受控制,高度1米左右,开始往我的方向走,离我最近几十厘米,但还是不受控制,一直顺着一个方向走,幸好高度不高,撞到看台停下来了,不然就飞丢了。夏天飞一点事没有。冬天飞控的电子设备还是不太稳定。

网友:
主要问题是电池的问题。寒冷时,断电。

网友:
温度对电池、电子件都会有影响。电池可以采用加保温包+电热宝加温的方式,电子件只好采用专门一块电池来事先上电的办法了。

网友B:
0度能不能飞呢……

网友:
气温对电池有影响

网友:
手冷也是一个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0度能不能飞呢……

这个要问零度智控
我曾一边飞一边流鼻涕冻得

网友:
闆朵笅20澶氬害椋炶繃锛岄鏈哄線涓

网友C:
5C°飞了两块电池。。。明显时间短了。。。。。而且还没到冷的时候,不打算冬天飞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发言,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C°飞了两块电池。。。明显时间短了。。。。。而且还没到冷的时候,不打算冬天飞了

零上?零下?
零上?零下?
零上?零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上?零下?
零上?零下?
零上?零下?

零上5°C。。。。原先航线12分钟,现在估计也就8分钟多。(飞的时候风也比之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上5°C。。。。原先航线12分钟,现在估计也就8分钟多。(飞的时候风也比之前大)

反正电池性能肯定是下降了

网友:
电池缩水是小事,电子元件会受温度影响不小,容易失控

网友:
建议这么冷还是算了吧,手都冻的僵硬,多练练模拟器好了

网友:
5度就感觉很冷了,来年再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哈尔滨最冷的时候飞过。零下30°左右吧,一是电池不耐用。有1次刚起飞飞机就扣过来,还有一次飞到10米空 ...

情况基本一样,不受控!

网友:
天一冷手都拿不出来

网友:
江南没那么冷。主要还是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