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玩具船改造方案。

楼主(2014-11-28):
88cm的玩具,用的是两个390电机
手头有9G和17克舵机若干,4S 2650电池三块。
遥控接收什么的都齐全。

请大侠支招,尽可能少的费用来改动这条船。
希望把手上的电池和原装的电机轴系都用上。

网友A:
改动地方比较大,除了壳子能利用外,基本都要换掉了。还不如这样直接玩玩算了,玩到哪里坏了不太好修了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地方比较大,除了壳子能利用外,基本都要换掉了。还不如这样直接玩玩算了,玩到哪里坏了不太好修了再改 ...

有配置建议没用4S动力电池,其实原装电机和轴系都可以不要,我也只想要个壳子而已。。

网友:
我也有这种玩具船,小学考试考得好,老爸奖励的,一直玩到现在。本来说是给我买飞机的,最后改成了船。现在船体完好,只是三叶的螺旋桨坏了,打算换呢

网友:
建议,
真心的讲,不建议这样折腾,划不来,等你把这条船折腾到你满意一算账,还不如买一条到手玩的无刷船,几百块钱,等这条船玩烦了改造,修理的动手基础比你这个船好的太多了,你能轻松的玩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比你点灯熬油把这个改好的效果好的太多了,所以希望你可以轻松入门,快乐玩船,继续深造!

网友B:
你这个玩具船的建议,买一个320a双向有刷电调和一个舵机,改成比例舵,只用船上现有的动力部分,原有差速控制接受去掉,原船的电池还能用,这样改动少还经济,实现速度可调转向比例,进退皆可,有比例控的话就不用买了吗。比现在最高速稍快点,但操控方向感好的多。

网友:
#fromoutpvid=MTI2MTczMTYy,改好后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是半浸桨水花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玩具船的建议,买一个320a双向有刷电调和一个舵机,改成比例舵,只用船上现有的动力部分,原有差速 ...

320A的电调适合390电机吗?
比例舵是什么概念,求扫盲。

网友:
引用 楼主:
320A的电调适合390电机吗?
比例舵是什么概念,求扫盲。

320A可以390,比例的意思是转向角度是和你的遥控同步的,你转多少,船就转多少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