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天七教练线

楼主(2014-11-28):
找来两个废鼠标剪下插头和线.

楼主:
把插头里塑料定位柱去掉.再把两根线相应的按图接好就行了.

借用模友图片

借用模友图片

网友:
技术贴,必顶

网友A:
小白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东东?开关吗?

如果用在飞机上  需要两个接收机吗?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东东?开关吗?

如果用在飞机上  需要两个接收机吗?

插座。没啥用

网友:
学会焊接不是难事

网友A:
直接把两个遥控器通过这个接线链接起来就可以了吧? 再请问一下 如何判断哪个孔是哪根线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东东?开关吗?

如果用在飞机上  需要两个接收机吗?

这个是个S线的端子,示意那端子的地线和芯线的接法.这装置就是要用在飞机上,用法参看天七控之<说明书>.不用两个接收机,教练机和教练的控对码,再用教练线把教练的控和学员的控联接起来,教练压下教练开关,学员的控的信号传给教练的控发射出去,教练松开开关学员的信号号被切断,教练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两个遥控器通过这个接线链接起来就可以了吧? 再请问一下 如何判断哪个孔是哪根线呢~~~求教~~

我是用三用表量一下,其时用S线改一下最好.没有S线可用鼠标线,用鼠标线好找些>

直接把两个遥控器通过这个接线链接起来后还要设置,参看天七<说明书>

楼主:
注意!好多鼠标线插头外壳没有接线,这就要加一根导线把两个插头连接起来.就是图中的蓝线,两遥控器的输出线(红),输入线(白)要交叉相接.

网友:
好像非常NB的样纸

楼主:
是吗?!牛逼了?!没-----有吧!?这帖是给我们穷人新手看的啊!买一根教练线要几十元啊!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