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h3-3d

楼主(2014-11-28):
新入h3-3d+GCU V2第一,GCU通电指示灯不亮,摄像机向下角度时,可以自检,可以遥控控制云台俯仰。如果摄像机向上上电,就是可以自检,遥控器无法控制俯仰。第二,就是进入调参软件,这是未接通GCU的画面

这是通过USB连接GCU的画面

未接通GCU的画面

未接通GCU的画面

USB连接GCU的画面

USB连接GCU的画面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师知道啊  求指点

网友:
這因該是通用版本!通用版就是只有一項

楼主:
是标准版的
那就是  这样算正常的吗

网友:
楼主 你把云台的驱动装下,再开调参软件看看,我就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