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设置6种模式 失控保护惨炸 求分析

楼主(2014-11-2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E%CC%C3&page=2
按照这个帖子设置的 devo10 的 失控保护 地面站 同样按照设置好了 但是关控飞机直接掉下来了
电机
停转 因为2了 没提前测试 导致炸鸡 请问 devo10 的失控保护正确设置法是什么

网友A:
关注,同用d10,apm,看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的, 还没敢试验

网友:
先在地面站测试关控后状态啊

网友B:
有些参数要自己调才可以~~~不可以照搬的·~~~记得调试好要在地面测试好才行·~~~

网友C:
根据我的经历,有可能是你失控的PWM值没设好,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要关控后看自己油门通道PWM值去设置,不能照搬泡泡老师的值。现在地面站模拟弄好再飞

网友D:
要在地面站观察失控后油门的值..然后再地面站设置的值比这个大一些..但是不要大于有信号时候的值就好了

网友E:
设置了6种模式,还是炸鸡了?

网友F:
看不太懂
照理說 PWM 值在這裡只是負責觸發 APM 進入 FS 模式
跟 PWM 設高設低有什麼關係?要先理解 APM 在 FS 時做什麼比較重要吧?
機子上天沒試過 FS 就關控,老實說還有能機子回收算是萬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