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PIX手机地面站炸鸡了,不知道原因,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11-28):
今天试飞Droidplanner手机地面站,版本为V2.8.6
先用遥控器试了下飞机,并把各个主要模式都试了下,确定飞机稳定性后,连接地面站。
地面站练到飞机,并且设置好航点后,点击屏幕下方解锁,然后升空,升空时候后发现要推油门杆,不然飞机光电机转,不起飞。起飞后电机屏幕下方自动,走了一遍航点,很稳定,然后悬停在HOME点上方。这时我追到屏幕下方有个暂停按钮,点击了一下,这时候出事了,飞机4颗电机突然停转,飞机自由落体。时候看了下LOG日志,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想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炸鸡?
附上LOG数据截图 ThrOut Curr Volt Vcc GPS卫星数 IMU 机臂输出

网友A:
估计是因为你点了暂停

网友B:
暂停么~~~~~~

不懂,等高手来解读,不过貌似看到了油门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因为你点了暂停

不知道这个暂停是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停么~~~~~~

不懂,等高手来解读,不过貌似看到了油门归零~~~

对啊,空中电机停转

网友C:
油门输入呢?就是你点暂停时遥控器油门在什么位置?

网友:
莫非卤煮不小心启动了APM的一键炸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输入呢?就是你点暂停时遥控器油门在什么位置?

没到50%,解锁后推上去一点。但是也不至于直接停转吧!

网友D:
我看着好像是飞行模式出错 ,是不是你的手机GPS断了呀?!

网友E:
你点暂停的时候,是不是遥控器的油门在最低位,并且飞行模式为自稳 模式。

暂停,就是暂停航线,由遥控器控制。地面站会退出控制切换到遥控器控制。。

上面是我猜的,错了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着好像是飞行模式出错 ,是不是你的手机GPS断了呀?!

应该没有,手机上3dr模块指示灯还亮着。而且线都是新的,应该不是断了,而且一按暂停就断那断的也太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点暂停的时候,是不是遥控器的油门在最低位,并且飞行模式为自稳 模式。

暂停,就是暂停航线,由遥控 ...

我油门的确忘了推到50%以上了,但肯定不是最低位,因为点击解锁启动后要推点油门上去飞机才起飞

网友:
手机地面站很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油门的确忘了推到50%以上了,但肯定不是最低位,因为点击解锁启动后要推点油门上去飞机才起飞

看下 日志   看当时遥控器3通道 的位置,和油门输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