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D10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先手玩 直机 450  450L  级别 控是黑D10 请问 要不要刷控啊   在论坛看到别人说 刷了是神控   自己又不知道刷   玩这级别直机  有必要刷控吗? 谢谢

网友:
新手,等炸鸡图

网友:
不刷干吗买d10

网友A:
不刷也完全能玩~

网友B:
我两个D10都没刷,不会刷。好象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个D10都没刷,不会刷。好象没影响。

我也是不晓得刷

楼主:
不知道刷啊     怕刷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刷也完全能玩~

我知道 不刷可以玩  但是看着大多数人D10都嚷嚷刷  我该怎办

网友C:
刷固件无非就是兼容的接收机多一些而已,,华科尔的接收机这么便宜,有必要刷么?
我的D10买回来的时候就叫卖家给刷了,刷过的功能一次没用到过,反而失控3次,炸鸡2次。
原厂固件稳定的多,没必要刷,,劝你不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无非就是兼容的接收机多一些而已,,华科尔的接收机这么便宜,有必要刷么?
我的D10买回来的时候就 ...

+1

网友D:
刷机不是为了兼容接收机,而是为了混控模式,实在是差太远了。
另外失控和固件不一定有关系,我刷机后用来飞固定翼,飞到穿云也没见失控,飞直升机的话就更应该刷,配kbar+dsmx卫星方便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机不是为了兼容接收机,而是为了混控模式,实在是差太远了。
另外失控和固件不一定有关系,我刷机后用来 ...

这个已经证实过了。是固件的问题导致失控,刷回原厂控之后,从来没失控过!
混空模式,对于我这种用K8,MB的屌丝无副翼(现在有几个是玩有副翼的)来说,混控是什么?为什么我没接触过。求指教!是无副翼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证实过了。是固件的问题导致失控,刷回原厂控之后,从来没失控过!
混空模式,对于我这种用K8 ...

失控是过去式了,现在的固件没问题的,
至于混控,如果您不飞固定翼的话的确用处不大,毕竟陀螺仪几乎接管了一切,但光是可以用dsmx卫星就足已让我刷控了。毕竟接线简单很多,而且也提高精度

网友:
无所谓,你先玩个半年搞懂接线调试什么都以后再研究,不要无所适从

网友:
熟悉了再搞

网友E:
做什么事都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好去做什么,每个人情况见识都不一样,自己去尝试,不要怕失败,实践出的才是真知,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楼主:
炸机 早就过时了  天天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无非就是兼容的接收机多一些而已,,华科尔的接收机这么便宜,有必要刷么?
我的D10买回来的时候就 ...

哟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什么事都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好去做什么,每个人情况见识都不一样,自己去尝试,不要怕失败,实践出的才是真 ...

嗯  我也觉得没必要给自己制造麻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