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噪音(基本解决了)

楼主(2014-11-28):
      杂交250(天龙机身、亚拓主轴和大齿盘、皮传改轴传又改回皮传、飞越的底板和脚架以及尾管、思凯利x3v的马达、k8黄金战士+华科尔rx601接收、华d7e控、恒吉922尾舵机以及辉盛9克金属舵机........),大杂烩。经过反复折腾,目前状态良好。唯一还要折腾的就是噪音了,就是马达齿和主齿轮运转时发出的尖锐的高频噪音。请教各位模友,可有改进的良方?

又:感谢模友MLYSY2008指点,刚才又试着调松一点啮合,果然大为改善(调到有点松旷的感觉,可能有2层A4纸的厚度。据介绍,原以为1层就合适,看来都要试过才行)

网友A:
齿啮合的噪音大小与齿啮合间隙大小有关,一般齿啮合间隙小噪音大,当然啮合间隙大噪音也大,楼主要仔细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啮合的噪音大小与齿啮合间隙大小有关,一般齿啮合间隙小噪音大,当然啮合间隙大噪音也大,楼主要仔细调了 ...

谢谢。试过多次了,没改善。不过我怀疑是不是马达齿磨损了?带来噪音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啮合的噪音大小与齿啮合间隙大小有关,一般齿啮合间隙小噪音大,当然啮合间隙大噪音也大,楼主要仔细调了 ...

这种问题如果不看到实物很难说,这个机机是“杂交”的,说不定啮合的2大小齿模数是否一样都难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试过多次了,没改善。不过我怀疑是不是马达齿磨损了?带来噪音大。

电机的噪音可以通过拆除小齿或断开与大齿的传动来测试,如果断开大小齿的传动噪音依旧那就是电机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如果不看到实物很难说,这个机机是“杂交”的,说不定啮合的2大小齿模数是否一样都难说。

模数问题也是有的,但对于450至250的直机,其齿轮模数多是0.5的,也可能这250直机用了不合牙的模数齿。

网友:
电池好薄 2s的?

楼主:
是2s的。多在家里悬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噪音可以通过拆除小齿或断开与大齿的传动来测试,如果断开大小齿的传动噪音依旧那就是电机的事了。 ...

断开过,安静的那叫一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问题也是有的,但对于450至250的直机,其齿轮模数多是0.5的,也可能这250直机用了不合牙的模数齿。
...

这倒是没注意。等我试试看。..............刚才和思凯利的大齿轮对比过,模数、直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啮合的噪音大小与齿啮合间隙大小有关,一般齿啮合间隙小噪音大,当然啮合间隙大噪音也大,楼主要仔细调了 ...

刚才又试着调松一点啮合,果然大为改善。不愧是将军级的老手,谢谢。也谢谢各位关注的模友。

网友C:
这个声音问题应该新手就已经学会了,,250金鱼尾  最大原因是震动  我个人觉得最有效果的就是尾桨的平衡,尾桨的转速超高,不平横震动巨大,影响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声音问题应该新手就已经学会了,,250金鱼尾  最大原因是震动  我个人觉得最有效果的就是尾桨的平衡, ...

啊,我就是新手。金鱼尾我倒是没有出现,谢谢关注。

网友D:
怎么又改回皮传了?轴传不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又改回皮传了?轴传不好用么?

一是太脆弱,二是声音大。不过可能在装配时还要再小心,说不定又会换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着调松一点啮合,果然大为改善。不愧是将军级的老手,谢谢。也谢谢各位关注的模 ...

达标的齿轮啮合会降低传动损耗,会提高齿轮的使用寿命,还会提高直机的续航时间,总之对哪一方面都是大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标的齿轮啮合会降低传动损耗,会提高齿轮的使用寿命,还会提高直机的续航时间,总之对哪一方面都是大有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liyue 鍙戣〃浜

网友E:
楼主请问你k8跟601是怎样连接的,还有就是k8跟三个陀机又是怎样连接的,我也在装250配置跟你的差不多就是怎么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你k8跟601是怎样连接的,还有就是k8跟三个陀机又是怎样连接的,我也在装250配置跟你的差不多就是怎 ...

用论坛搜索功能。看看这个也行http://wenku.baidu.com/view/d2788367b84ae45c3b358c72.html

网友:
250鐨勯噾楸煎熬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论坛搜索功能。看看这个也行http://wenku.baidu.com/view/d2788367b84ae45c3b358c72.html

这个我已看过几次了,还是有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