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s832 600mw发射问题

楼主(2014-11-28):
今天接摄像头不小心接错了,发射烧坏了一个零件,哪位有这款发射,帮忙看看这个零件是哪种型号啊?

     红圈中的位置。  ,是电阻还是电感啊?

楼主:
不是短接,应该是个贴片电容。但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A:
刚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了,是电感,从贴片外观来看也能确定是电感,可短接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地方烧了,就是没有电源输出,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了,是电感,从贴片外观来看也能确定是电感,可短接

我看原来的原件是深灰的,觉得应该是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地方烧了,就是没有电源输出,还可以用。

我刚量了,确实没有电压输出。你的怎么解决了?

网友:
我刚刚看了一下,是电感,没有它也可以,因为你不需要12V送出去。

网友:
我的2W也烧了一个东西,但是还能用,懒得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量了,确实没有电压输出。你的怎么解决了?

我没有管他,继续用,反正摄像头也不用供电,不影响使用。

网友:
深灰是电感的颜色,浅黄或土黄才是电容

网友C:
是贴片电感了,我建仪,还是卖个来换一下,在电子市场都有的,几毛钱一个,,这个主要中给你摄像头,供电时,起到一个虑波的作用,这样输出的电流,就会比较干净,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你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12V电流反向短路,没有这个东西,的保护,就会烧坏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贴片电感了,我建仪,还是卖个来换一下,在电子市场都有的,几毛钱一个,,这个主要中给你摄像头,供电时 ...

那您知道这个电感的规格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知道这个电感的规格型号吗?

这个倒,不清楚,我明天上班问一下,再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不清楚,我明天上班问一下,再答你

谢谢了。

网友(2015-02-18):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不清楚,我明天上班问一下,再答你

你好 我这个也烧了  是不是要用1206的贴片电阻换上去呢?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