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迷你三脚架改装天地飞遥控FPV显示器支架---超简约

楼主(2014-11-28):
家里正好有一个不用的迷你三脚架,拆了安装到天地飞7上,安装上去完全看不出PS痕迹啊。。。。。

网友A:
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遥控器头重脚轻
而且一碰屏幕就会歪头

网友:
楼上的 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遥控器头重脚轻
而且一碰屏幕就会歪头

我用螺丝垫片控制显示器的紧度和角度,旋紧了正对遥控,没有你说的问题。头重脚轻难道别的支架不是头重脚轻吗?用遥控挂带就行了。

网友:
真的不重么

网友:
请问这款天地飞7通能够控制多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螺丝垫片控制显示器的紧度和角度,旋紧了正对遥控,没有你说的问题。头重脚轻难道别的支架不是头重脚 ...

这种支架再紧也就那样,容易碰歪。
至于头重脚轻,还真是,这种支架都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脚架,不过没舍得拆。最后是买个玻纤的支架,在提把上打了4个洞装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遥控器头重脚轻
而且一碰屏幕就会歪头

而且由于重力影响,推油速度会比收油速度慢,容易拉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由于重力影响,推油速度会比收油速度慢,容易拉不起来

怎么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支架再紧也就那样,容易碰歪。
至于头重脚轻,还真是,这种支架都这样。

用5寸的屏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5寸的屏会好些。

已经用一体控了

网友:
赞啊,我也天7,也是这款屏幕,买屏幕送的支架装不上。。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