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结构

楼主(2014-11-28):
要设计一个机械爪,这个爪子安装在旋翼飞机上,然后用这个爪子抓桶,桶众估计1.5kg。
目前画好的这个图只是表明了我的大体思路,结构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强度问题了。
材料我想用碳纤维。
由于我之前没学过机械相关的专业知识,只是学习了一下solidworks软件,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跪求啊。

网友A:
弱弱问问,抓桶干啥

网友B:
只看出了三个杆是靠舵机来实现伸缩的,没看出楼主弄这东西的意图,,,抓桶?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问,抓桶干啥

中航工业的比赛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航工业的比赛要求

无人机大奖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出了三个杆是靠舵机来实现伸缩的,没看出楼主弄这东西的意图,,,抓桶?没明白……

这个是闭合状态,抓桶(带把的桶)前世张开的,下面有个小钩子负责钩桶,小钩子下面还有一个微动开关用来检测到底抓没抓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人机大奖赛嘛

反正老师就说是中航工业,只让我做爪子这块,飞机研究生负责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闭合状态,抓桶(带把的桶)前世张开的,下面有个小钩子负责钩桶,小钩子下面还有一个微动开关用来 ...

关键是不知道你要抓的桶长什么样……桶的样子决定了你钩子的设计

网友D:
三个支臂,按照图上做法很容易弯,要侧着放置,双片纤维板中间加铝块,这样强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支臂,按照图上做法很容易弯,要侧着放置,双片纤维板中间加铝块,这样强度高

侧着放置,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