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翻问题

楼主(2014-11-28):
550L自旋翻老是找到不感觉..也就是高手说的不跟手.不知是不是机没调好还是手法没调好.自旋翻动作老是摆不正.倒是有点就像是自旋钟摆.V8三轴自旋速度是100.敏捷是90..风格74.正负螺距12.5度.在下面呢发个模拟器飞的手法.在下入磨不到一年的新手一个有什么不对的大侠指点指点

上面第二个是550L飞出来的自旋翻就是不跟手也许是真机不熟练.

网友A:
已经不错了啦,不跟手应该是模拟器跟实际真机手感没有融合吧,我的理解,美国手的自旋翻还是要更好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错了啦,不跟手应该是模拟器跟实际真机手感没有融合吧,我的理解,美国手的自旋翻还是要更好入门。

真机强翻三个不像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机强翻三个不像样了

那应该是自旋翻你没有正确的理解吧,如果单靠手法出来的,反正我看着会很别扭,虽然我真机上也没有试过,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是手法出来的。

网友B:
楼主用的那款模拟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那款模拟器  谢谢

R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自旋翻你没有正确的理解吧,如果单靠手法出来的,反正我看着会很别扭,虽然我真机上也没有试过, ...

我上面飞的不是手法飞出来的看上去是圈圈圈圈其实飞起来的有大圈有小圈看情况..是感觉飞出来的...也就是说自旋翻同时可以修正的那种如果是单单手法飞出来的在模识器也里也翻不了几个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飞的不是手法飞出来的看上去是圈圈圈圈其实飞起来的有大圈有小圈看情况..是感觉飞出来的...也就是 ...

奥奥,那就不知道了,那就是飞机动力跟不上吧,真机上没试过自旋翻所以帮不了你哈,呵呵

网友C:
倒飞自旋停修正问题。修的好不是特别好。还有就是给螺距的时机不准,也容易造成类似自旋钟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飞自旋停修正问题。修的好不是特别好。还有就是给螺距的时机不准,也容易造成类似自旋钟摆的感觉。

是这样

网友D:
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觉得多练练慢速自旋翻,对飞准很有帮助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威霸里十字盘滚转速率110  我用110能连续定点 一周半和两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威霸里十字盘滚转速率110  我用110能连续定点 一周半和两周都没问题

是自旋速度..还是调敏捷.还是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觉得多练练慢速自旋翻,对飞准很有帮助

我也觉得是啊..就是慢的有点难度哈..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自旋速度..还是调敏捷.还是风格

威霸主界面左手边,感度旁边有个滚转速率,默认是一百,调到一百一试试看。是十字盘的滚转速率,不是自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威霸主界面左手边,感度旁边有个滚转速率,默认是一百,调到一百一试试看。是十字盘的滚转速率,不是自旋 ...

不知是指那个

网友E:
敏捷度, 忘了叫这个了  你现在是90, 加到100试试  还有就是专家菜单里有个副翼模拟 开到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敏捷度, 忘了叫这个了  你现在是90, 加到100试试  还有就是专家菜单里有个副翼模拟 开到40

100太灵活了有点不适应...多加2-3点可能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太灵活了有点不适应...多加2-3点可能差不多

看你飞真机的视频感觉就是舵量不够大  没到位呢还接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飞真机的视频感觉就是舵量不够大  没到位呢还接着转

哈哈就是很难打得到位我也用过100敏捷有点太灵活了下次看看95怎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很难打得到位我也用过100敏捷有点太灵活了下次看看95怎样

倒飞定点自旋你没问题的话那连续定点自旋翻多练练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飞定点自旋你没问题的话那连续定点自旋翻多练练肯定没问题

感觉自旋翻的自旋修正和普通的自旋修正是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自旋翻的自旋修正和普通的自旋修正是不一样

不能急, 我自旋翻练了快两年了才能低空连续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急, 我自旋翻练了快两年了才能低空连续定点

模识器7.2很好飞..要定点就得控制好螺距真机现在是倒飞过来后桨的平面老是飞不了平面.感觉右手的舵量不够用一样.你说的把敏捷加大这样同时也是把舵量加大到时看看飞能行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识器7.2很好飞..要定点就得控制好螺距真机现在是倒飞过来后桨的平面老是飞不了平面.感觉右手的舵量不够 ...

经过上面的调试后跟 手多了就是有点太灵敏不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识器7.2很好飞..要定点就得控制好螺距真机现在是倒飞过来后桨的平面老是飞不了平面.感觉右手的舵量不够 ...

对, 敏捷度加大同时就是舵量加大. 其实也有可能是你飞真机的时候心态紧张所以右手不太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