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配置与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2014-11-28):
      六轴配置如下朗宇2216KV900  1047桨,乐天20A,空载就电池,目前用全新蝎子3S2200电池续航不到4分钟,因为是新电池报警是3.7 正常么?另外要增加续航时间需要多大的电池?后期还要挂相机。这个配置什么电池最合适,求解释。。。怎么传不了图,美女照发不了了

楼主:
     坐等解释

网友:
3.6报警还好吧

网友:
正常,3S 2200储能就那点,飞四轴也就十分钟的样子

网友:
电压弄到,3.60最好

网友A:
2200MA容量太小了,飞飞1公斤左右的四轴也不过10分钟,更何况你这是6轴呢。建议根据电机拉力配5000MA以上的电池会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MA容量太小了,飞飞1公斤左右的四轴也不过10分钟,更何况你这是6轴呢。建议根据电机拉力配5000MA以上的 ...

我想搞4S的电池,不知道电调能不能行

网友B:
我的配置是 F550架子  30A电调   3508kv700的电机  V2飞控,dji 9寸桨,4S5000mah电池,不挂电机,滞空4min;打算换大桨,但是感觉架子太小,最多换11寸浆;要么换电机,但是那个电机狮子啊实在是不甘心换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 F550架子  30A电调   3508kv700的电机  V2飞控,dji 9寸桨,4S5000mah电池,不挂电机,滞空4min ...

F550机架用那么大电机? 何况这机架最多10寸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550机架用那么大电机? 何况这机架最多10寸桨

觉得这种电机很霸气....就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这种电机很霸气....就上了...

意义在哪儿。。。留空4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 F550架子  30A电调   3508kv700的电机  V2飞控,dji 9寸桨,4S5000mah电池,不挂电机,滞空4min ...

你这配置,这续航,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F550 3S 5000,硬挂狗,续航12分钟我都接受不了~~~

另外,F550上不了11寸。

网友(2017-05-04):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 F550架子  30A电调   3508kv700的电机  V2飞控,dji 9寸桨,4S5000mah电池,不挂电机,滞空4min ...

你这是神配置啊。。。。F550,,3508配9寸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