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几个关于DJI的问题,模友们回答一下

楼主(2014-11-28):
1大疆 “电池门”现在怎么样了,还会不会出现模友们反映的问题
2 精灵2的控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我是用惯了右手油门
3 H3D云台 的精灵定制版和一般的版本有什么不同,精灵定制版可以在其他飞机上使用吗
4 狗4是和3+一样在3D云台上即插即用.完美支持吗?

感谢热情的模友们, 我是精灵小白, 感觉飞越650不好带,想买台精灵2,各位模友有什么建议都说说吧

网友A:
我就是入魔先入了飞越的六轴加尼康的微单,那个震动实在搞不定,就出了在双11入了精灵2。
1.不太清楚“电池门”是啥事件,双11后550收了一块电池是新版2.0的,精灵2动力遥控都是新版但电池是旧版。
2.精灵都是左手油门,应该可以改吧。
3.精灵版多一个抗干扰板,因为gcu内建在主办所以没有单独的。标准版没有抗干扰板但多一个gcu。精灵版用在其他机器必须要用gcu,好像是用在dji的飞控最好。
4.我用银狗4,静平衡没问题,图传osd已配好,但显示器明天才到,明天才能知道图传正常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入魔先入了飞越的六轴加尼康的微单,那个震动实在搞不定,就出了在双11入了精灵2。
1.不太清楚“电 ...

谢谢,难道飞行的时候3D云台会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难道飞行的时候3D云台会不稳定?

你问抗干扰的作用吗,好像是对图传有横纹干扰,云台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抗干扰的作用吗,好像是对图传有横纹干扰,云台是很稳定的

你是用什么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入魔先入了飞越的六轴加尼康的微单,那个震动实在搞不定,就出了在双11入了精灵2。
1.不太清楚“电 ...

看论坛里别的帖子,好像2.0的那个是旧版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