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大疆客服请进。

楼主(2014-11-28):
飞机是大疆f550 v2飞控,明天要出去飞,所以今晚例行检查飞机,在解锁飞机的时候,突然发现无法解锁了,连电脑,看控的通道配置和各种配置,都没问题,还是无法解锁。最后,我用的事天地飞8x的控,最后发现一个不相干的杆,天地飞左侧的侧面有两个杆 我一个设置的事对尾等,另一个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发现,如果没有用的那个杆打到2,飞机就无法解锁,打到0,就能解锁,而且,无论打到哪个杆 云台控制都是好用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烂控是这样的,经常校准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烂控是这样的,经常校准遥控器吧

一直考虑换控 您能推荐个吗 futaba的还是jr的适合玩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考虑换控 您能推荐个吗 futaba的还是jr的适合玩多轴

你可以在大疆的说明书中,分别检索FUTABA和JR,哪个检索不到。。。你就知道不该用哪种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