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这个情况是不是十字盘精度不行啊?

楼主(2014-11-28):
各位模友好!这个情况是不是十字盘精度不行啊?如图片,未上电池,把十字盘放置在水平的位置后徒手拨动桨旋转,发现十字盘不是定定的,而是有前后的波动,转一圈波动一次,左手食指尖靠住的那里会有一顶顶的感觉,仔细观察,连十字盘导轨也会轻微的一前一后的运动,各知各位模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感谢!

十字盘

十字盘

网友:
是不是主轴弯了?

楼主:
不是的,如果主轴弯的话上面中联旋转时可以看到偏离中心,而且飞起来振动太大。 我新换了几次主轴和一个新的十字盘(我用嘉迪的)都是一样反应,以前有朋友跟我说冰人的十字盘精度高,可惜没亲自试过,不然就买个,这个微小的运动是不是通病啊?只不过大家没注意罢了?

网友:
我的十字盘也这样,亚拓原装的也这样。飞着没事就懒得管了。

网友:
这个是十字盘精度不够,我的450和X3都有这个现象,只要不是上下波动。都可以正常飞行!
其实上下波动也可以飞,就是舵机坏的快!
前后不用去纠结!

网友:
这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
十字盘中的鱼眼匡量太大 ,或轴承间隙大!!
不过飞飞无大碍
如有不对楼下指正。

网友:
鱼眼轴承有问题!

网友A:
要测试十字盘 同心度,应该拆下主电机。  陀螺仪和接收电源打开,陀螺仪自检通过后,再转旋翼头来测试,
直机都没通电,谁来控制十字盘的水平???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试十字盘 同心度,应该拆下主电机。  陀螺仪和接收电源打开,陀螺仪自检通过后,再转旋翼头来测试,
...

感谢提醒!我只想到断电后只靠视觉来调平十字盘。

网友:
唉。。。我飞越的都没有,亚拓。。太让人伤心了。。。。

楼主:
想来想去最后感觉应是十字盘上那个大的环形轴承可能有一点点椭园形,所以旋翼头转起来时十字盘在旋转的平面上作略椭圆形的运动,单看一点时就是一前一后的运动,但这个十字盘拿在手里转时,根本感觉不到一点椭圆的感觉!不过和大家一样好像飞起来也不大障事。朋友的550无副翼,转起来稳稳的,一动不动,感觉很好!

网友:
可能有虚位了吧

网友:
鱼眼有虚位,练习机不必纠结,飞

网友:
我的7075十字盘也有。估计多飞飞就好了

网友:
我的飞越450也是,飞起来没问题。

网友:
都是这样,你不可能把大浆摆的绝对水平!

网友B:
嗯,我觉得精度高的十字盘既使不在水平位置,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晃动,不知用过冰人十字盘的模友有没观察到这种晃动啊?如没有的话,我立马就入一个,那种稳定的感觉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