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下小胖子的問題

楼主(2014-11-28):
先用x8飛FPV,2216 2400kv 2600電池發現3s動力不夠,掉電很快,中油一下就螺旋,才又入手小胖子,3536 1000電機 60電調 手頭沒4s,想問兩塊3s2600能飛嗎?請有飛過的朋友指教

网友A:
没问题,只是重量略轻,需要配重大约60克。

网友B:
电池小了,不管用那种飞机都会掉电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只是重量略轻,需要配重大约60克。

3S动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小了,不管用那种飞机都会掉电很快。

用3S 2600X2,或者4S5000,哪款续航久

网友:
你用的是3S动力系统,这个飞机支持的,只是载重大了以后手抛起飞会有问题。同时,建议使用低KV值电机,并配合相应尺寸螺旋桨,已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