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修补补,F3A满血爽飞。

楼主(2014-11-28):
修修补补,在增重几十克后(起飞重量630克)后再次爽飞。把副翼改了双舵机,没碳杆就用竹签加强机身,用层板制作了电机架,增重后要把电池位置后挪3CM才能保持原来的重心位置。

炸鸡未修复前的模样

炸鸡未修复前的模样

等待胶水凝结

等待胶水凝结

1070桨

1070桨

改副翼双舵机

改副翼双舵机

层板电机架

层板电机架

没碳杆就用竹签加固机身

没碳杆就用竹签加固机身

完工

完工

爽飞前来一张

爽飞前来一张

网友A:
感覺修補后還變好看了

网友:
整流罩还要装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炸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修補后還變好看了

就是增重到630克了,估计装起落架后重量会达到700克。

网友:
“电池位置后挪3CM才能保持原来的重心位置”。这情况估计是你电机座比以前长了,

网友:
我擦,都修成“木乃伊”了,楼主好手工,顶!

网友:
手艺很好,水平太高了,佩服!

网友:
反扭很大~一般2212跟8060黄金配置 大点9050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修得不错,这个是白板机自己喷漆的吧,喷得很漂亮哦

网友:
我的也炸了 每次都是修机头 电机棍 现在已经掏空了 还没时间折腾  在家放着呢

网友:
炸成那个样子还能修复,感叹你的双手啊!!

网友:
用8060桨就可以了,1047那么大没反扭吗?

网友:
太残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增重到630克了,估计装起落架后重量会达到700克。

那你做动作小心失速哦

网友:
欣赏高手表演!

网友B(2015-01-28):
楼主起飞炸吗?

我起飞炸的很多很多次.

网友:
这个电机座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起飞炸吗?

我起飞炸的很多很多次.

起飞没炸过,都是降落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没炸过,都是降落炸鸡。

我都是起飞炸机,估计是尾轮安装的太高.
降落目前没有炸过.

降落的核心是对准跑道,控制好下滑角度和速度,练好一米高度平飞和减速拉杆,多练低空通场和直飞航线.

网友:
用的是黑玉断续膏吗?效果不错

网友C:
反扭怎样修?   加大KV值  换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扭怎样修?   加大KV值  换小桨??

反扭不明显,就是飞起来慢点,已进了第二架正在组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扭不明显,就是飞起来慢点,已进了第二架正在组装中。

用高转速的 速度快的很   用6寸桨

网友:
炸成这样还能修 而且越修越漂亮

网友(2020-02-12):
不错不错,我那架还没装